[音响] 惠威 D1080MKII 音箱无声求助(已修复)

楼主(2023-11-05):
买了一个二手的惠威D1080MKII音箱,芯片是TDA8947J。通电灯亮,但完全没有声音。
现已确定: 喇叭是好的,变压器电压正常,整流桥也正常,主板上的所有电容也看不出明显异常。
没有头绪了,请大神指导!

网友:
去找功放模块的原理图,这种集成功放很多修的

网友A:
检查一下功放芯片吧

网友:
检查电位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功放芯片吧

这个8947脚太多,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这个不一定好修

网友B:
功放模块坏了吧!

网友C:
量一下整流后电容的电压,看看是不是对称

网友:
看来有点难度了

网友:
是不有静音脚

网友D:
找原理图
后级从功放芯片的,电源输入脚,信号输入,输出脚
前级从电位器,耦合元件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模块坏了吧!

正常一次两个功放全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整流后电容的电压,看看是不是对称

两路输出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E:
如果有分频器的可以改成外接功放,要是没有分频器用电子分频的还是要修复或者换一块一样的功放板才好。

楼主:
静音脚是哪个脚?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分频器的可以改成外接功放,要是没有分频器用电子分频的还是要修复或者换一块一样的功放板才好。 ...

这款是电子分频,4芯航空插座,若改无源,需要另外安装分频器,还需要重新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原理图
后级从功放芯片的,电源输入脚,信号输入,输出脚
前级从电位器,耦合元件入手 ...

关键是不懂电路... ...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个音响,没声不会修

网友F:
改无源音箱是最好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无源音箱是最好的结果。

改无源投入更多: 买功放,买分频器,重新接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