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D9SHD 跑DRAM Test卡着不动

楼主(2023-11-05):
跑P1019的DRAM Test秒报错,跑Q0719就卡在这几百秒

网友:
缓存加焊,主控加焊,换缓存,换主控,哦,缓存电压没出来

网友:
要焊上闪存,才能进行缓存测试

网友:
换版本试过吗

网友:
要焊上缓存,才能进行缓存测试

网友:
看看缓存是不是没设置正确,没设置好也会卡DRAM TEST

网友:
用SM2258AB MPQ0918A能无闪存跑缓存测试。dram test 跑满一圈的时间比46en长一倍。

网友:
2258H好像有个专门跑缓存的版本。

网友:
大概率就是缓存设置问题 楼主给的信息有点少

网友A:
缓存供电1.5V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供电1.5V有没有?

供电都是好的,缓存换过了几颗了,都是一次对齐直接吹上去的不存在镊子复位连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