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5B+交流电压不准

楼主(2023-11-05):
福禄克15B+交流电压不准,自动下显示0.008V,手动有4.1V和41V两个,直流电压,电阻都没问题。

网友A:
查保险,查笔表插座,多看看坛里的贴子

网友:
拆开了,一个一个量,好像相关的也没几个吧。

网友B(2023-12-27):
芯片报废了,没用了换新的吧,这个也没有新的芯片换,返厂估计也是换板。

网友:
某鱼上有带硬芯的17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报废了,没用了换新的吧,这个也没有新的芯片换,返厂估计也是换板。 ...

不一定哦

网友C:
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直流正常,交流不正常,查下整流电路,测量是将交流变直流后再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直流正常,交流不正常,查下整流电路,测量是将交流变直流后再测量的。 ...

很有道理

网友D:
测不出电压,可能断路了,第一时间查下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保险,查笔表插座,多看看坛里的贴子

这2点都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不出电压,可能断路了,第一时间查下保险

保险坏不会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