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ERP2U700(90+)服务器电源改小范围可调尝试成功

楼主(2023-11-05):
这款电源想必大家有可能都听过,网上没有改的教程,今天闲着无聊就跑了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可调。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跑图,目前可以小范围调节(10.88-12.81左右,不改装原来的调节范围只有0.3伏)在这里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路,也希望抛砖引玉希望更多高手参与!
首先我先测量控制板的哪几个角是和开关电源的输出正极和负极连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超出电源上的分压电阻,大家看图一,这里面白圈圈起来的是和负极相连接,红圈圈起来的是和正极相连接。由于这里和负极连接的脚位太多,所以我直接从正极下手。他的正极电压进入控制小板之后到达第一个箭头所指的电阻(丝印69x)之后就,进入了他上面的那个小孔然后通过最长的那个箭头到达了39002,这个芯片斜下面的那2个电阻(丝印01x和95b),通过95b右边的一个小孔到达了电路板的后面,之后再通过第三个箭头到达了黄色的线的那个电阻位置,这个是一个2.47kΩ的电阻,大家看第三张图中黑框框起来的电路,我拆掉的那个电阻和他旁边的另外一个电阻,明显是两个分压电阻,一个连接正然后另外一个连接负,他们的中间直接进入了芯片,所以这两课应该就是采样用的分压电阻,我去掉了右边的那一颗,接了一个10kΩ的滑动电阻,还串了一个100Ω的电阻(这个电阻起保护的作用,比如拧的太快,或者是上电的时候没有拧两个角之间调的太小几乎是是短路就麻烦了,所以串一个这个电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另外一根红色的线是完全可以接在上面的那个点的(也就是电阻的上面那个焊点)但是位置有点小,怕短路,所以我连到了左边,这个点也是连接电源的负极,和那个点是相同的,所以可以接,如果不确定这个点是不是和上面的那个端点相同建议大家不要乱接不然可能会炸!可能会炸!可能会炸!总体我的思路就目前是这些,然后他可以调节的范围,大概是10.88v到12.81v,非常稳定,说明目前的思路没有问题。
由于楼主明天要上学,所以我没有去找他的电流采样电阻还有那个电流采样用的运放,他的欠压和过压保护我也没有找,这款电源虽然看着很便宜但做工还是很不错的,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一起建言献策!
(补充一点改的时候先把定位器调到差不多2.7kΩ,不然不会起动。这款电源过压保护或者低压保护,他会直接没有任何反应,风扇也不转也没有输出电压这时候你把电位器调到差不多的位置,他过一会儿会自动启动(大约2-3s)但是也不能乱调,毕竟那些该拆的还没拆,在此也希望各位感兴趣的大佬一起参与)

网友A:
这个改起来有些费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起来有些费工夫。

是的呢,这东西按理来说还有一路是直接通向了保护,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网友(2024-07-01):
厉害,期待能改13.8V

网友B:
我已经画出取样分压取样电路图,最简单改法可以实现11.9到13.3可调,高于13.3会保护,还没找到怎么取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画出取样分压取样电路图,最简单改法可以实现11.9到13.3可调,高于13.3会保护,还没找到怎么取保护! ...

这块电源别玩了,Llc架构,注定他就不能把范围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电源别玩了,Llc架构,注定他就不能把范围调节

只改13.8V,用于车载电台使用即可,目前不去保护,只能调整到13.3V

网友(2024-08-30):
自己买了一个,没有经验过来学习下,期待有大神改造成功,功率很大,做可调电源很不错

网友C(2024-10-19):
引用 楼主:
这块电源别玩了,Llc架构,注定他就不能把范围调节

没错,我也研究过,注定了调节范围

网友:
大佬们 华为750w那款能改13.8v吗?谁能教教我

网友:
确实是小范围改意义不是很大还很麻烦,精深值得鼓励

网友D(2024-12-31):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也研究过,注定了调节范围

llc电源是不是需要调pfc的电压就能调输出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lc电源是不是需要调pfc的电压就能调输出电压了

理论是可以,但后级有电压取样,所以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是可以,但后级有电压取样,所以是不行的

这种电源天生就这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天生就这缺点

没错,只可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