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问题pd诱骗技术求助

楼主(2023-11-05):
hp战66四代支持dc口和typec充电。
用原装笔记本充电器接上功率计插板最好60w左右充电正常。烤鸡60瓦左右。
用65w氮化镓通过typec充电正常,最高功率60w左右。烤鸡也是60w左右。
用65w氮化镓配合pd诱骗芯片转dc口充电不正常,小负载60w以下正常,烤机会升到70到80多瓦就会掉电,用功率计查看升到70多瓦功率就触发充电头保护了,会掉电重新上电。
疑问:就是同一个65w的充电头通过笔记本typec充电就很稳定。通过诱骗头转dc就突破70w被保护了。是不是有可能笔记本c口可以识别充电头功率如果65w就限制最好20v3a 。pd诱骗没有限制。但是用原装笔记本充电器dc接口烤鸡也是60w左右。什么原理?懂得大神解答。

网友:
你究竟想干什么?

网友A:
HP的圆接口有识别,戴尔也有,如果接的充电器功率不够有提示,比如100+W只接了65W充电器。
typec接口,有PDO报文,充电器报告自己的输出能力。
如果用电量大于输入,可能会限制功耗,或者用电池的电,接着适配器但掉电。
你用的PD转DC,DC头做了识别,报告很大的功率,所以笔记本就狂拉。

网友:
用65w氮化镓超过65w肯定有保护的嘛。

网友:
你先看看你笔记本原装充电器是多少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的圆接口有识别,戴尔也有,如果接的充电器功率不够有提示,比如100+W只接了65W充电器。
typec接口,有PD ...

请问你知道有没有支持pdo报文的pd诱骗器,就是如果诱骗器识别到60w充电头就限制最大功率60w,如果100w充电头就限制最大1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