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ME6210-3.3的LDO低压差稳压器输出想提升到4.3V,怎么接个二极管?

楼主(2023-11-05):
是不是在地脚串个二极管?

好像7805之类的可以,比如串几个二极管在地脚,输出能上5.9   6.2等。

但是CMOS的低压差稳压器是不是可以?难说啊。

网友:
直接ADJ版本的就好了

楼主:
这是HT7550的资料里的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一般使用是可以用, 只要不在乎使用中变化的mV级(-2mV/度, 二极管有温度系数)
6210对地是uA级的, 所以这时二极管的压降可以比较小, 串二个4148到地试试. 或一个普通LED试试

如果二极管压降有点小, 可以从输出接一电阻到二极管(小于1mA),这样会增加4148的压降.

也可以学 HT75XX 系列那样, 直接用电阻调节输出电压. 接法是LM317那样,不过电阻选择比较大都是十K或百k级.上下臂电阻比大约为3.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一般使用是可以用, 只要不在乎使用中变化的mV级(-2mV/度, 二极管有温度系数)
6210对地是uA ...

您说的非常多。 压降太小。

楼主:
这是ST78XX系列三端稳压器上的。。

但和COMS 的LDO不一样。

楼主:
https://www.holtek.com.cn/page/index

台湾合泰的。

网友:
曾经用过,因LDO地电流极小,所以串联了一个普通二极管,才将3V输出为3.28V。

楼主:
用加分压反馈电阻,R1,R2的方法。。R1取2K...R2可调。

很容易提升输出电压的

但那个电容加在哪里啊??R1之间??

网友B:
不建议这样接,建议换芯片
例如4.4V输出的HT7144,前些时间在某宝优信电子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这样接,建议换芯片
例如4.4V输出的HT7144,前些时间在某宝优信电子买过 ...

输入很低的,5-6V。给后面的358供电。3.3V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很低的,5-6V。给后面的358供电。3.3V太低了

5V输入可以的,HT7144在小电流下压降非常低,1mA输出时的最大压降为55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输入可以的,HT7144在小电流下压降非常低,1mA输出时的最大压降为55mV。

谢谢,再找下他家,我前面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7144参数

4.4V的已经买了,LDO自己调电压,还是需要的

楼主(2023-12-09):
提升电压很有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