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这个色环电阻是多大

楼主(2023-11-05):
如图,实在是读不出来

网友:
5环电阻应该是没有第三环的是银的,所以实际上可能是个4环电阻

网友:
这是1.5欧的吧

网友:
估计是0.15欧姆的电流取样电阻。
看看是电阻膜的还是线绕电阻。

网友:
棕绿银金绿,0.15欧

楼主:
谢谢各位,收到了

网友:
看色环像是0.15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