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蹲坑存水弯漏气 郁闷 为何存水高度不够

楼主(2023-11-06):
刚换的蹲坑,存水弯竟然不密封    还差1厘米不到没能密封。

   可能是下面多加了一个三通给洗手盆排水导致池子高度不太够影响了蹲坑存水弯角度? 但照片看着存水弯又是直的,为什么存水高度这么低呢???

用的是110PVC存水弯。上面好像还接了一小段管子。 搞不懂为啥存水高度不够啊 。

当时有想过搞个4通,以为店里没立体4通买,觉得能搞定就行就没坚持。也没拍下存水弯的照片。

我想剪一块PVC,贴在那里,看看能不能密封。就怕影响冲水效果。。

买的钻石蹲坑,后面的角竟然往外斜的,藏水,真操蛋。 有经验和没经验 效果差太远了。

网友A:
一大早就看到了这么有味道的帖子,真是一天的好开端啊!!!!!!
话说为什么不买自带存水弯的地坑,这种直排的缺点非常多,特别是掉了东西下去想捞都很难!

网友:
好在隔着屏幕,不然味道是很冲的
人家让你在存水弯头上再加一截立管,你偷工减料怨谁呀

网友:
差一点直立的直管

网友B:
如此的水封液位也太低了,倾斜管道加长一下,提高液位:

网友C:
我家也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是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大早就看到了这么有味道的帖子,真是一天的好开端啊!!!!!!
话说为什么不买自带存水弯的地坑,这种 ...

没有经验。既怕买错了用不了,怕高度太高。又想着买简单的师傅能搞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也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是安装问题。

这师傅工作挺负责的,手工也不错。蹲坑也装了不少。。。可惜对这这存水弯没经验,应该做好试试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的水封液位也太低了,倾斜管道加长一下,提高液位:

我研究了一下 的确是这样的原因。角度摆的正也许没问题,但稍微有点倾斜就不行了。 师傅为了蹲坑尽量靠边,没有加长管道,导致存水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师傅工作挺负责的,手工也不错。蹲坑也装了不少。。。可惜对这这存水弯没经验,应该做好试试水的。 ...

应该是倾斜角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倾斜角度的问题……

这存水弯设计得这么短也是坑人,没经验的师傅都中招。

网友D:
贴块PVE在那的话会影响杂物下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块PVE在那的话会影响杂物下流吧

还是准备尝试一下,就往下遮挡1厘米。应该影响不大。  不过这种存水弯,用勺子冲水的话,感觉比较难冲水,比那些S弯要难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准备尝试一下,就往下遮挡1厘米。应该影响不大。  不过这种存水弯,用勺子冲水的话,感觉比较难冲水 ...

你想错了吧?便池本身就有S弯道的,你这个应该是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错了吧?便池本身就有S弯道的,你这个应该是安装问题!

你说那个蹲坑? 自带的S弯 有的有 有的无,看自己选择来买。

网友:
在两端就加一段过度管就行...厂家统一尺寸规格的,又不是为你家专门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