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清洗宏碁投影机灯泡

楼主(2023-11-06):
宏碁投影机,灯泡已经使用了4000小时。亮度降低不少。
今天清洗一下灯泡。

拆开很简单,两颗螺丝搞定,然后就可以取下灯泡总成。

前面这个是滤光片,阻止红外线穿过的。

灯泡侧面设计有进风口和出风口。

这是进风口。

散热是通过直接给灯芯送风,灯碗兼顾风道使用。灯主体后面还有一个散热风扇。

灯泡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对准这个标记位置。

对应灯座上方的凸点。

这里是色轮,半裸设计。
叶轮上也有灰尘,下次再清洗试试。

没擦洗的灯杯

擦洗之后的灯杯,稍稍清晰了那么一点点。

装机测试。
晚上纯黑状态下,亮度提升有,但是不明显。

对比55寸液晶电视。

网友:
投影机里面灯泡是硬伤。

网友:
用了四千多小时也可以了,还可以接着用。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换个灯丝再战几年

网友A:
这东东为什么不设计成羽翼散热,这样散热效率要高很多,也可以有效减少进灰尘的机会。

网友B:
拆出来改装成手电筒肯定能秒杀市面上99%的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出来改装成手电筒肯定能秒杀市面上99%的手电!

关键要220v的电压才能启动,

网友:
清洗后清亮了不少。

网友:
灯泡上面的反光镀膜不能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为什么不设计成羽翼散热,这样散热效率要高很多,也可以有效减少进灰尘的机会。 ...

这玩意最大的发热源就是灯丝,220v的电压,功耗高达180w以上,对灯丝散热是最直接高效的做法。

网友:
改LED光源,散热小,省电又不用换灯泡

网友:
还是换新的灯泡吧

网友:
是不是灯丝气化附着内壁亮度降低

网友:
学习一下,记录

网友:
也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能不能改成LED光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要220v的电压才能启动,

220V可启动不了,这个高压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