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西普尔60V4.5A铅酸充电器SP550,品字头改新国标插头

楼主(2023-11-06):
最近充电器撸的有点多,这个西普尔60V4.5A从闲鱼收的二手,35元。
撸这个一是看是品牌货,二是电流大点,原配20Ah电池充电器3A,算下来0.15C,用4.5A电流充电接近0.25C也不算过分。

外壳,21年的充电器:

内部,还是熟悉的西普尔风格,元件规格高了,散热片大了:

网上淘的新国标输出线,0.8米,线径号称0.75平方:

为了不浪费原来输出线长度,决定剪头接线。
剪开剥皮,新线0.75平方应该没虚标:

接好,缠好,热缩管套上,这就成了:

网友:
市电交流滤波器就是有点简单  就一个电容和一个电感和压敏电阻

网友:
温度补偿没有了

网友:
看接口以为有四根线,但实际却只有两根,那么新接口那两根小圆柱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搞这么多,怎用得过来

网友:
见识了,新国标头只接两根线,没有信号反馈也可以充电,那样消费者很难判断充电器是不是真的符合标准

网友:
外壳旧点,内脏挺新,恭喜楼主捡漏

网友:
看来以后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也要“充电协议”了:

网友:
0.25C也不是不行哈哈

网友:
能充满断电吗?

网友:
风扇支架好像已经有断裂了

网友:
这么轻松就搞定了。

   捡钱的前奏。

网友:
这些电源还没有用PFC。

网友:
新国标头只接两根线,能充满断电吗?

网友:
品牌货质量有保证

网友A:
这电路板看着就舒服~

网友:
充电电流大省时间,电流大了电池受的了不!

网友:
新国标一改,好多旧的充电器要换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板看着就舒服~

同感同感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