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修复外壳挂环断裂的门禁卡,省钱才是硬道理

楼主(2023-11-06):
外壳挂环断裂的门禁卡,本打算买一个新的空白门禁卡复制,但是本着能省则省的宗旨,我突然想到可以把门禁卡镶嵌进钥匙环里,这样就不用花钱买空白门禁卡进行复制了,省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省钱就是硬道理

网友A:
哈哈,这手工可以。发现周边的人真的降级消费了。过几天先把手机套餐降了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我是买了个皮套,然后把门禁卡放在皮套里。

网友B:
不能复制到手机吗?

网友:
自己动手,省钱省事

网友:
这手工可以。发现周边的人真的降级消费了。

网友C:
外环会不会屏蔽信号?

网友:
拆开,挖出线圈和芯片,随意改造,可以做个戒指,刷戒指开门

网友D:
打磨?
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手工可以。发现周边的人真的降级消费了。过几天先把手机套餐降了 ...

日子不好过了,能省点是点吧

网友E:
这样扣进去安全吗,会不会掉了?

网友:
塑料薄了更容易断裂

网友:
我咋没想到呀
我的把线圈和芯片扒出来
结果线圈伤了
重新买个线圈和外壳,芯片焊回来
目前能用

网友:
哈哈!今年行情不行,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环会不会屏蔽信号?

实测不会,只要线圈位置没有被金属物遮挡就不会影响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复制到手机吗?

可以的,但我更喜欢动手打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磨?
用的什么工具?

用刀片切割门禁卡一圈多余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扣进去安全吗,会不会掉了?

门禁卡和钥匙环是紧配合并用胶水粘接,双保险,不会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