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固态硬盘坏了,拆8片闪存芯片做u盘,NW702支持啥主控啊?

楼主(2023-11-06):
固态硬盘坏了,拆8片闪存芯片做u盘,NW702支持啥主控啊?
NW702 美光MLC闪存芯片。想搞U盘玩玩,

网友:
单颗16G 1ce MLC,双贴上3267得了,便宜又稳定,写36读120左右

网友:
16g 1CE l95B,双贴SM3281吧

网友A:
一直疑惑,u盘主控纠错性能比ssd强吗? ssd都用不了的闪存,u盘上可靠性在怎样
梯次利用,就是这样吧

网友B:
猜测 你这个坏掉的是 群联的 主控 大概率是 3208/9 之前也拆到过不少 的确都是贴的3267a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疑惑,u盘主控纠错性能比ssd强吗? ssd都用不了的闪存,u盘上可靠性在怎样
梯次利用,就是这样吧 ...

优盘主控与固态主控的纠错能力孰强孰弱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新的优盘主控可能会比老的固态主控纠错能力强,但又比同时代的固态主控弱。所以,最好一对一对比。

ssd坏,有时也并非该ssd上所有闪存都坏了,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一颗有问题,就会导致整个ssd失效,所以其它颗粒,有可能完全是好的。

颗粒的梯次利用也并非直接从ssd直接到优盘,前期会做颗粒筛选,品质特别好的,再做ssd;品质一般的,降容做ssd或做优盘,品质特别次的,再上优盘开半容。所以我们买小品牌的优盘,经常会买到颗粒是32G容量,但只开出来16G的这种情况。

网友:
呵呵,又有的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盘主控与固态主控的纠错能力孰强孰弱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新的优盘主控可能会比老的固态主控纠错能力强, ...

半容量的有那种本身就是1半可以用的die,都是晶圆靠近外圈那种切下来的颗粒,比如原始有4ce,只有2ce可用,我遇到过台电的u盘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 你这个坏掉的是 群联的 主控 大概率是 3208/9 之前也拆到过不少 的确都是贴的3267ae  ...

PS3109的主控。嘿嘿。提示20M,修复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PS3109的主控。嘿嘿。提示20M,修复不了。

3109修不了,据说3109右边那一颗或者说贴标签那一颗损耗通常比较严重,最好单独处理,702以前比较常见,主流MLC主控大部分都支持,最好双贴3267稳定,32G的容量也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3109修不了,据说3109右边那一颗或者说贴标签那一颗损耗通常比较严重,最好单独处理,702以前比较常见, ...

正解,其中一颗损耗严重,需要单独处理,不然你量产通不过,贴3267AEA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3109的主控。嘿嘿。提示20M,修复不了。

用固件升级工具可以救活的,win系统下有图形化工具,不行的话,有dos版的,刷入时间很长,当你认为死机的时候,不要动,耐心等待,最后有奇迹发生

手里有两个盘就是这么救活的,速度不快,但好歹是mlc,只是原来的型号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件升级工具可以救活的,win系统下有图形化工具,不行的话,有dos版的,刷入时间很长,当你认为死机的 ...

试过了,就不了了,固件颗粒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颗粒是l95b的,最好的就是3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