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推荐款打印机(主要用于打印试试)

楼主(2023-11-06):
求推款性价比高,故障率低,售后好的打印机。
主要用于给小孩摘录错题,让他重做,之前用手抄太累人。。。不知道激光好还是喷墨好,现在又出来种用于打印试卷的热敏打印机。。请有用于这种用途的兄弟给个建议,谢谢了!这玩笑

网友:
hp最便宜的激光 摘录错题的基础技能比打印还要复杂一些

网友:
光打印整个旧1020就行了,几百块还耐用。

网友:
家用激光就行,

网友:
家里地方大通风条件好的强烈推荐惠普激光
如果介意激光的臭氧污染和碳粉的致癌,现在的墨仓喷墨打印机也不错

网友:
热敏的不行

网友:
我是开超市的,买的小米喷墨,就是惠普代工的那一款,买墨水自己加墨,2年打了2万多页,挺好的。

网友:
普通打印的话,非  HP1020 Plus  莫属了,又便宜又皮实耐操,用个十年八年一点问题没有的,当然耗材除外。

网友A:
推荐HP打印机,不建议用墨盒, 打印不了几页纸就没墨了,墨盒60元左右不值,推荐硒鼓打印机,打印1000页左右,激光打印机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HP打印机,不建议用墨盒, 打印不了几页纸就没墨了,墨盒60元左右不值,推荐硒鼓打印机,打印1000页左 ...

可以买带连供的,一瓶墨水能打4000多

网友:
热敏的好像只有微型的不能打印a4纸那么大的而且打印好的字遇上高温容易消失,我是七百多买了台惠普4825家用彩色喷墨打印机用了一年多除了打印速度偏慢外还算满意,当时主要是看中这款原装墨盒比较便宜。

网友:
家用激光的就挺好,我的是带双面打,不带扫描,感觉扫描件能用手机拍照做出来再打印一个性质

网友:
随便买台激光打印机就行,哪怕二手的都可以,几百块钱而已,哪怕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搞个四五百左右的二手的激光打印机就好了,足够家用了。墨仓式的打印机如果长时间不用,打印头容易堵塞,所以家用还是首选激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带连供的,一瓶墨水能打4000多

知道连供墨盒,当初没买原因是听说长时间不用堵喷头和墨水蒸发,硒鼓是粉不存在墨水干和堵喷头,硒鼓价格虽然贵点不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连供墨盒,当初没买原因是听说长时间不用堵喷头和墨水蒸发,硒鼓是粉不存在墨水干和堵喷头,硒鼓价格 ...

南方会不会受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HP打印机,不建议用墨盒, 打印不了几页纸就没墨了,墨盒60元左右不值,推荐硒鼓打印机,打印1000页左 ...

用硒鼓的就是激光机,用墨盒的是喷墨机。

网友:
我用三星1610打印机,1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