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DIY示波器的存储深度一般多大为好?

楼主(2023-11-06):
比如做一个50Msps采样率的示波器,存储深度设置多少比较合适呢?2K存储深度是不是意味着能存2000个点,一个点如果是8位的话那么就是占用2KB的内存就够了?如果单片机有256K的内存,2KB才一点点,完全可以存很多啊,存个100KB也不是问题吧

楼主:
看这个图,1G采样率的示波器存储深度才8K,那50M采样是不是2K存储深度就已经很够了呢?不使用更大的深度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不懂这个,帮顶

网友:
50Msps=1秒50000000点,你如果想保存1ms的数据就要50000个点,就要50k内存,

网友:
存储深度越大,要求的数据处理能力也要越强

网友:
这是在准备做个示波表吗

网友A:
买一台吧,你想到的,想不到的功能,都有了,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图,1G采样率的示波器存储深度才8K,那50M采样是不是2K存储深度就已经很够了呢?不使用更大的深度的 ...

很简单 你存1分钟的波形 和存10分钟的波形。,不一样的。很简单 你存1分钟的波形 和存10分钟的波形。,不一样的。很简单 你存1分钟的波形 和存10分钟的波形。,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台吧,你想到的,想不到的功能,都有了,也不贵.

我有一台20M的,但是还是想通过自己动手做一台的方式来搞明白示波器的工作原理和单片机的编程,做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保证显示输出很操作流畅不卡顿的情况下,存深越多越好!
关键数据多了单片机根本来不及处理,所以示波器上都是用FPGA来专门处理数据流!
MCU只是用来做系统管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20M的,但是还是想通过自己动手做一台的方式来搞明白示波器的工作原理和单片机的编程,做完可以 ...

绿猪想手搓示波器

大工程慢慢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图,1G采样率的示波器存储深度才8K,那50M采样是不是2K存储深度就已经很够了呢?不使用更大的深度的 ...

普通内存速度,还有传输跟不上吧

网友:
我就来看看,学习点知识

网友:
我的普源DS5102MA 100M 1G采样 单通道4k储存,对我来说储存深度没感觉!!!不会用!就会简单测个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