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移动硬盘盒,插到电脑上,硬盘盒转动,找不到盘符,怎么办?谢谢!

楼主(2023-11-06):
移动硬盘盒,插到电脑上,硬盘盒转动,找不到盘符,怎么办?谢谢!

网友:
包邮送我正好

网友:
如无意外,硬盘是坏的

网友:
把硬盘拆掉,空盒插上试试,能出盘符的话,就是硬盘问题。

不能出就是硬盘盒坏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硬盘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开始按钮点右键 - 磁盘管理
看下能否看到硬盘和分区,如果可以的话,在对应分区点右键,分配盘符

网友:
根据熊猫说法,先排除硬盘是否损坏,再排除硬盘盒是否损坏。。

网友:
应该是硬盘盒坏了 换一个盒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盒的供电不够。

网友:
老系统不支持

网友:
供电不足,虽然转,但也无法正常加载的。

网友:
硬盘盒转动?

网友:
移动硬盘,没有意外一般都是前面板USB供电不足,硬盘启动不了,然后由于多次闪跳造成硬盘坏道过多,最终彻底弄死

网友:
硬盘可能挂了,现在用分区助手看看是不是没有格式化,格式化一下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
插后面端口再试,供电不足也会转不认盘,还不行打开管理,磁盘那里看有没有识别容量来,有没有分配盘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硬盘供电不足造成的。

对,遇到好几次都是供电不足找不到盘

网友:
插电脑主板的接口,另外有外接供电也接上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
先解决供电问题,再用替换法试试盒子和硬盘,前楼都给了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