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锂电万用宝价格一直降不下来?

楼主(2023-11-06):
山寨电批售价早就降到个位数了,电锤冲击钻也百元以下。

为什么锂电万用宝裸机价格还要150?加上一套配件我不是二百五了嘛……

它成本高在哪?

网友:
可以写一本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可能是销量少,所以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网友A:
山寨电批越来越便宜,得益于数以万万记新能源淘汰电池

网友:
可能是一分钱一分货,还有就是供求关系

网友:
我猜因为万用宝销量比电钻啥的要小的多
话说150也不贵啊,如果电池能通用家里其他工具的那就更合算了

网友:
销量小成本高

网友:
估计销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电批越来越便宜,得益于数以万万记新能源淘汰电池

真的是用淘汰电池做的?

网友:
小众工具哪有便宜的?越小众就越贵。

网友:
小众工具销量低,产量上不去成本高。修边机也是同理

网友:
万用宝对机械部分材质,精度要求比较高,电机带动偏心轮,也比较容易损坏山寨的几天坏了老板怎么卖,电钻,电批精度差点不怎么影响使用。

网友:
电剪刀,液压钳都很贵,用量小的都很贵

网友:
可能是销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电批越来越便宜,得益于数以万万记新能源淘汰电池

想多了,不可能给这么好的电池,全是用垃圾新电池,35克左右的全新18650垃圾货!

网友B:
确实是因为用途少、销量小,研发、生产成本不能充分分摊,价格就难以降下来,否则产品积压了只能赔钱卖。前期不是就有厂家的坛友买过30多元的库存万用宝裸机头嘛,其实清库存的处理价位与其他库存电动工具也成比例。我因为手头刚好有匹配的电池,也跟风买了一个,顺带了好几个切磨片总共才花了50多元。可买回来后才发现,这货平常基本用不着啊,就算犄角旮旯的地方,马刀锯都比它效率高多了。当然,也有一些情况马刀锯是无法取代它的,工具不嫌多,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因为用途少、销量小,研发、生产成本不能充分分摊,价格就难以降下来,否则产品积压了只能赔钱卖。前 ...

啥时候清库存了,没看见,在哪个区发的贴子啊

网友:
电钻是间歇工作,可以用垃圾电池凑数。这种工具工作的时候都是大功率长时间工作,没法用垃圾电池啊!所以成本就降不下来。

网友:
估计是不太好卖

网友:
销量小,价格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