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2013年乐购买的家师傅手电

楼主(2023-11-06):
这款手全金属,铝制外壳质量还是挺好。这么多年没坏。

但有个严重问题不能通过它自身的充电口充电。已经损坏了好多节电池。因为不知为何它设计的给电池充电用的是5v。

网友A:
这充电口应该就是直连电池的吧,原充电器是4.2V输出的,不是通用5V充电器

网友:
把原充电口破坏掉,以保护电池。

网友:
没有变压模块,电池过充了

网友:
可以取出电池安装到别的相同规格电池盒上充满电再安装回去。

网友B:
自带充电器,输出就是4.2V的。

网友:
20132023,十年时间弹指一挥间

网友:
原机带的充电器,一般会变灯的都是4.2V输出的

网友C:
还是论坛的手电筒安逸
可惜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口应该就是直连电池的吧,原充电器是4.2V输出的,不是通用5V充电器

一语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充电器,输出就是4.2V的。

嗯嗯。那会儿挺忙,没留意后来丢了。就找了根线直接充。怪我。冤枉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论坛的手电筒安逸
可惜没有了

那肯定好用。

网友D:
原配的充电器,是有充电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配的充电器,是有充电模块的,

好的 明白了~

网友:
用4056充电板做一个充电器就OK了

网友:
购物送的一个外形一样的

挺好用的

网友:
估计应该是这样的,过充了

网友:
一看就是原装充电器丢了,原装的应该是最大4.2V,带红绿转灯的充电器,冲这种锂电池很好用

网友:
有个带充电口的手电,都是取出电池用充电器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