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种奇怪的1m容量U盘,主控?芯片?速度?

楼主(2023-11-06):
不贵,1块钱一个,用软件读不出主控类型,拆开就是两个集成片,1m容量,装个文档用作交换还可以。这种U盘是啥主控?存储芯片?读写速度和寿命如何?

网友:
应该是SPI存储器,特殊的控制器,没有通用性

网友:
配合软件用的加密狗

网友A:
考个电影得背一书包

网友:
网站怎么这么卡,要缓冲好久,别的网站一刷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个电影得背一书包

你可能一万个书包也不值这东西的价格

网友:
似乎过去的银行盾、加密狗等等就是很低的容量

网友:
但是,那些里面的u盘似乎不能用的,是专用于那类工作的

网友:
明显是SPI闪存,24/25系列的...

网友:
速度慢,寿命长,主控可以用带USB的单片机来做

网友:
软件加密狗来的

网友:
存储芯片应该是25系列SPI存储器。主控不知道是不是编程器一类的芯片,如果是,找到程序,不是可以当做编程器使用了吗?

网友:
应该是
主控厂商: Micov(迈科微)

网友:
特殊功能,不能叫U盘

网友:
应该是加密狗。

网友:
不贵,1块钱一个

网友:
这不叫U盘吧

网友:
这个不是U盾?!

网友:
SPI,8角ROM芯片模拟FLASH吧,其实挺有意思的,寿命应该挺长,速度不知道估计不快

网友:
之前薅过一个,迈科微主控,主控丝印M8
坛里有老哥拆过芯片上编程器读取,量产信息写到SPI里面了,没量产工具基本不可能扩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