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有可以点焊不锈钢的点焊机吗?

楼主(2023-11-06):
泡茶壶的不锈钢滤片掉了,焊得不是很牢固,所以想买个不太贵的点焊机自己加焊下,顺便以后可以焊焊电池,请各位支下招,谢谢!

网友:
换个茶壶吧

楼主:
能焊不锈钢的太贵了吗?

网友:
劝你还是别入坑

网友A:
看图估计有0.2厚度?

电容点焊机应该可以,微波炉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估计有0.2厚度?

电容点焊机应该可以,微波炉的可以试试。

电容的两三百,可以买个试试

楼主:
刚好是个入坑的借口,哈哈

网友:
电容的200左右吧。玩玩还是可以的,不锈钢焊不牢。

网友:
去外面做不锈钢门窗那氩弧焊那点一下

网友:
只要功率大,没有焊不牢的

网友:
我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机可以点一毫米厚的不锈钢,两针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