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新鲜到手的雷士照明3W LED球泡灯

楼主(2023-11-06):
用红包撸的,打算当工作照明台灯的光源的,本来想买白光的,没想到手一滑,不注意选了暖黄3000K了,拆了看看吧

包装,该有的信息都有了,大厂的东西,不说其他怎么样,至少是产品相关信息都有了,还标注了有害物质相关信息,应该这样,但是还是好评

内部灯体还用卡纸固定,这个不错

大力出奇迹,掰开
一体式的灯板,4颗暖光灯珠,电感磁芯缺一角,不是我弄的,原来就这样,不讲究

MB10F的整流桥

400V 1uF的滤波电容,有点寒碜,勉强凑合用

1075A的非隔离高压恒流LED驱动芯片

1075A的典型电路原理图一起附上,这个芯片网上资料不多

仔细看看灯珠,3晶元的高压灯珠,9V的吧,算下来4颗灯珠36V驱动

复原,结束,扔工具箱,备用。

网友:
之前也旗舰店撸了一堆雷士的,外观和这个差不多,装上后有频闪,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

网友:
牌子货做工也让用户越来越不放心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普通显色的,惠州雷士,看样子是雷士自己的工厂生产的。之前还看过高显色的,电商专供,是芜湖雷士电子商务,不会这个高显色的是别人代工的吧

网友:
其实3000k蓝光少护眼

网友:
不错,元件还挺多,比那一个件就搞定的应该好些吧

网友:
好灯好灯
谢谢拆解!

网友:
可以用红包撸点高显指灯珠换上。

网友:
不是电容降压的算是不错了

网友:
灯留着备用不 错

网友:
感觉还行吧

网友:
既然拆开了,怎么不把芯片引脚电压数据测下来

网友:
感觉没有早几年的好了,那时美的也便宜好。

网友:
大厂的低端货也是缩水很严重的了。
这种电路设计,一块铝基板上既有灯珠也有驱动等造成发热很大,长期使用温度达80度以上,5W以上散热就跟不上了会焖烧,电容应该使用125度130度的耐高温电容,但是几乎所有大厂都是用105度的1000~2000小时电容。虽然没有频闪,但是寿命短,一两年就挂了,刚好过了质保期。

网友:
雷士照明的灯具相对做工还不错,貌似用了4颗1.5W9V灯珠,降功率使用,估计实际点亮功率不虚标。

网友:
台灯不就应该用暖黄吗

网友:
质量还行吧

网友:
3W亮度有点低,只能在门口或者在阳台做长明灯!

网友:
雷士的灯具还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