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中广有线不能接天猫魔盒?只能接他自己家的电视盒子

楼主(2023-11-06):
丈母娘之前装的是中广有线电视,没有宽带,这几天想在家里装摄像头,就想着把有线电视改成宽带,这样既能装摄像头,又能看电视了,结果今天一问,中广有线客服说他们家宽带不能接天猫魔盒。

网友A:
正常啊,有线电视你可以理解为收音机,只能被动接收信号...

网友:
那个应是数字电视,不是走网络的。有些地方,最早是分开两个部门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有线电视你可以理解为收音机,只能被动接收信号...

我是停掉有线电视信号,改中广有线的宽度,中广有线客服说:他们的宽度只能接电脑,手机WiFi,就是不能接天猫魔盒这种电视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停掉有线电视信号,改中广有线的宽度,中广有线客服说:他们的宽度只能接电脑,手机WiFi,就是不能接 ...

中广不会自己砸自己的赚钱宝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停掉有线电视信号,改中广有线的宽度,中广有线客服说:他们的宽度只能接电脑,手机WiFi,就是不能接 ...

为什么不试一下呢,伟人早就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

网友:
对对对,试试呗。。。

网友:
理论上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的

网友:
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

网友:
中广有线的宽度得从它的机顶盒接出网线接自己的路由器,然后再从自己的路由器接天猫魔盒,的确不能直接接。

网友:
村里60以上免费安装有线电视,与有线电视的缘分开始了记得13年那会买了房子想装个有线电视  说现在是高清的了安装的话第一年安装费加收视费要七百多,想了想算逑了,装的宽带,老家一直大锅到小锅,今年免费装的有线电视,

网友:
买房时广电收了我500块的开口费,然后我就与它绝缘了,开口费喂狗了,后面一分钱的生意也不跟它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