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折叠电动车转把,顺便问问怎么改36V。。。。已补开机视频

楼主(2023-11-06):
怎么改成36V的,还有怎么改一直显示电压。目前只是开机的时候显示一下电压,剩余时间一直显示里程。

开机后一直显示E9错误。估计是没有接速度线,不重要哈

网友:
改一下R16  R17 的采样比例

网友A:
转把与控制器连在一起的吗?

网友B:
这个,改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把与控制器连在一起的吗?

转把肯定要连接到控制器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不了吧

不知道那个X1 X2的功能是啥。还有要不我估计就是改程序。

网友C:
原来是多少V的?这是准备用在36V车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多少V的?这是准备用在36V车上吗?

原来是48V的。现在上到36V,电压显示正常。电量显示就一直是低电压。还有就是我没有接速度线上面显示是E9报错,所以想一直显示电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不了吧

改肯定是能改,我估计要从软件着手

网友:
用降压模块,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
没电路感觉不好改,还要改采样。

网友:
这个得需要原理图。

网友:
这个需要弄懂原理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