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耳机充电仓更换电池(附:塑料壳简单修复)

楼主(2023-11-06):
蓝牙耳机micro usb改type-c接口

就是这个耳机,又将近一年,充电仓电池经历过鼓包,放气,到彻底报废。(表现是充电仓充满,单只蓝牙耳机都充不满,就没电了,充电仓大概百分之30电,直接灭屏)但是两只耳机电池衰减不明显,依然能听4-5小时,所以决定再抢救下。

原机电池300mA,中间缠胶带的地方是鼓包放气的地方。

打算更换的打电池(价格0.5元),尺寸比原机电池大不少,前后左右比划怎么都放不下,最后只能按原电池位置和方向放,充电口需要移走。

这样放,充电口拆掉。

充电口从原来的板下移到板上。(位置刚刚好,后面顶死的,安上外壳上下左右也会固定死,稍微用热熔胶固定就可以了)

打孔安装外壳,开孔时手滑,破相了。接下来修补下原充电孔。

先用热熔胶在原充电孔里面打下底,薄薄一层不漏就可以。

然后用打印机的碳粉加胶修补(胶502、101速干的这种都行)

补高一点

然后打磨抛光(打磨有细砂纸最好,我手里没有,用刀刮得,所以能看出修补痕迹)

抛光用的这个,先用粗面打磨下,然后细面抛光。

再说下这个耳机中英文切换,关机状态下长摁开机键8-9秒,查遍度娘也没找到方法,难受了好久(它来电有语音报号,切成英文,用英文报号慢慢吞吞的)

这个帖子是发的第三遍,毁灭吧,我累了...

补充一下,碳粉吸入有危害,注意防护

换完电池可以给完全没电的耳机充电5次(单只),比新的时候大概能多充一次,现在充电仓可以两天充一次电

网友A:
打印机的碳粉+胶,碳粉的新用法啊,不过黑度还不错

网友B:
这个有创意
大力顶你!

网友:
有新意,碳粉有这么用途了

网友:
学习了,现在都是这种设计的tws耳机

网友:
啊~!这也可以?

网友:
碳粉有毒,要小心

网友:
太有创意了

网友:
打磨一下!别把手粘黑了,哈哈

网友:
碳粉太有创意了,不过试试方便面+墨水?

网友:
厉害大佬,为什么不用方便面

网友:
碳粉做骨料和染色剂好评

现在论坛不稳定,发帖的时候,待编辑区的文字都写完了,Ctrl+A然后Ctrl+C一下,再发布,如果发布失败,重新再发的时候,Ctrl+V把文字直接粘贴到编辑区就好,不用重新写,图片重新上传一次再插入就行了。

网友:
用黑色热熔胶棒修补。

网友:
铅笔灰修补也可以

网友:
先存word文档,唉

网友:
发不出去,论坛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的碳粉+胶,碳粉的新用法啊,不过黑度还不错

嗯,黑色外壳刚刚好,白色的就要弄其他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创意
大力顶你!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