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先驱T-602收音头

楼主(2023-11-06):
    闲鱼买的收音头先驱T-601效果非常好,过了半个月在闲鱼看到这台相近型号的收音头,毫不犹豫买回来玩玩,卖家说功能正常,包邮价格还不贵。收货后晚上试机,效果不如先驱T-601,收台短波比较少,调频和中波差不多,声音清晰,还算满意。

开机如图

中波试机

短波试机

背后天线接口和音频输出

里面空空荡荡

BA1450S和LC72130,线路板另一面很多贴片

前面板

显示屏下面的芯片

前面板背面芯片

收音效果比我的旋转可变电容器的收音机好不少,有空拿出来听听。

网友A:
一直想弄个空气联的收音头,楼主居然说这个比空气联可变的效果还好?居然还有短波?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弄个空气联的收音头,楼主居然说这个比空气联可变的效果还好?居然还有短波?真的假的? ...

空气连我没有玩过,我说的是塑料那种可旋转可变电容。个人业余经验仅供参考,你应该听听其他高手意见。

网友:
602比601缩水好多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一般啊,和普通收录机的收音电路没多大区别。

网友B:
这个线路很大路货,电调三联高频头够用了。目前我也保留几个收音头,闲暇时候就听fm,珠三角电台节目还是比较丰富,可听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路很大路货,电调三联高频头够用了。目前我也保留几个收音头,闲暇时候就听fm,珠三角电台节目还是比 ...

粤语 时间越来越少,鸡肋的很。

网友:
请问PCB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