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PCB到底咋进行“开窗”操作呢?想要的金色漏铜狗头被嘉立创喷锡了

楼主(2023-11-06):
前几天收到了嘉立创打的板子:

整体效果这个样子

右上方开窗的地方,是给我之前买的温湿度传感器AHT20做的,
看了看,太鸡儿小了,焊不了焊不了。白色框框是要噶掉的,排线是给
之前那个工商银行U盾小屏幕做的:

包含了一个STC11F02E的最小系统板:

一个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板:

可爱的狗头变成了这个样子,完全不是我想要的金黄色狗头啊:

特意比较了丝印层开窗、信号层开窗,结果全给喷了锡,

我想要这种金灿灿的黄,像灵动微这块板子的那一串字母“MindMovtion”:

到底该咋操作呢,老哥们?

看一下0.55大洋买的温湿度小板,他这个AHT20焊得不错,估计用了焊台:

奥松温湿度传感器 AHT20 与博世 BPM280。I2C通讯,
能测量温度、湿度、大气压力、海拔高度,俩芯片不同的I2C地址。

再看一下0.28大洋买的四个AMS1117-3.3,丝印相当清晰,国产
货像模像样的,不知道输出纹波咋样,没家伙什检测查看:

最后问一下,这0.00元的STM32F103C8T6咋判断是真的还是国产假冒的?

网友A:
很简单,表面工艺选择 “沉金” 就能黄灿灿
普通工艺默认只能喷锡。

网友B:
不同图层不同作用,想知道哪里有问题切换到3d模式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表面工艺选择 “沉金” 就能黄灿灿
普通工艺默认只能喷锡。

是,给钱上沉金,不然下单助手还可选择目前免费的彩色丝印啊

网友C:
楼主薅羊毛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图层不同作用,想知道哪里有问题切换到3d模式一看就知道了

那个狗头就是在Top信号层放图片,然后丝印层开窗,3D看是金灿灿的,结果出来就被喷了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表面工艺选择 “沉金” 就能黄灿灿
普通工艺默认只能喷锡。

“得加钱!”……

网友:
上阻焊,回来后用抛光砂纸磨掉.否则喷锡的话一定会被喷上.

网友D:
很好焊的,用锡浆,焊盘上稍微加一点就行,然后放上元件,然后用风枪吹或者铁板烧加热,等锡化开后会自动将元件的位置拉正
锡浆推荐“凯特森”这个牌子的,中温183度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中温管装15克,6.9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45791865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焊的,用锡浆,焊盘上稍微加一点就行,然后放上元件,然后用风枪吹或者铁板烧加热,等锡化开后会自动将 ...

还是猪小呆懂得多。我先给焊盘上锡,用烙铁烫背面应该可以,我特意在每个焊盘附近放了个过孔方便导热到焊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猪小呆懂得多。我先给焊盘上锡,用烙铁烫背面应该可以,我特意在每个焊盘附近放了个过孔方便导热到焊 ...

用烙铁背面焊,面积小可能还行,大了的话热量散发的快不好用的。。。没有风枪的话可以买一个几块钱包邮的PTC加热板,加热板也不想买那就立创白嫖铝基板也行啊,锡浆是必备的东西了,焊贴片元件没锡浆不行,用锡浆非常方便,你买一管试试就知道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2264934838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狗头就是在Top信号层放图片,然后丝印层开窗,3D看是金灿灿的,结果出来就被喷了锡…… ...

你是想要金灿灿啊,那好说,加钱选沉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烙铁背面焊,面积小可能还行,大了的话热量散发的快不好用的。。。没有风枪的话可以买一个几块钱包邮的 ...

不想买,除非能白嫖,白嫖成瘾,已经无药可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狗头就是在Top信号层放图片,然后丝印层开窗,3D看是金灿灿的,结果出来就被喷了锡…… ...

可以选择全板不喷锡就行了

网友:
普通板只有露铜或者喷锡,要好的上浸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买,除非能白嫖,白嫖成瘾,已经无药可救了

找能用红包买的不就可以啦。。。只需一块加热板,接220V,不需要其他东西,自带恒温效果,看实测视频: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6844247054676285765

网友:
“沉金” 要加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薅羊毛高手啊

完蛋了,淘宝不让我薅羊毛了,1.95的红包必须满七八块才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