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益AL-06定时器复活记

楼主(2023-11-06):
信息:品益AL-06智能型10A定时器,如图1,2

描述:家里水草缸需要定时开关照明及CO₂,所以定时器必不可少,但经常容易坏,这几天又坏了,只能定时开不能定时关。

定位:按其常理猜测十有八九又是额定0.27μF的X2安规电容减容了,导致继电器不吸合了,于是乎一顿操作,测其容量仅有0.11μF。定位减容失效。如图3

方法:替换掉,没有新的,就家里的废电器上拆一个,翻箱倒柜的找了个大点的0.46μF的,建议找相近的,我这个有点大了,于是拿上我9.9包邮的电烙铁给焊上。如图4

结论:你们猜猜么!→→→活了✌️

附上一些拍的不咋地的图。

建议:大家如果定时器也同样有此故障现象,不防可以参考,顺藤摸瓜。
但要注意的是安规电容换个好点的,容量相当的或者相等的,不要太大,切记!
质量差的,太大实际上起不到保护作用,对人对物都不安全。

网友A:
0.46确实太大了,

网友B:
接在220伏 的安规电容容易坏,在旧板子找一只好点的电容换上可靠一些。

网友C:
别卖关子,直接说换上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卖关子,直接说换上的结果。

复活了,可能还会死,因为这个安规太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在220伏 的安规电容容易坏,在旧板子找一只好点的电容换上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6确实太大了,

嗯,就是的,等定的元件到了,给换上个一样的

网友D:
耐压低了,选630V用5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压低了,选630V用50年

网友E:
这种定时开关一直用的是科德,最近几年的产品好像做工还退步,高温或者磕碰外壳很容易开裂,不知道是不是买到仿品

网友F:
手里两个科德的定时器,就是时间不准,时间长了能差上好几十分钟

网友G:
一次买了10个电容, 用来替换。

网友H:
朋友,感谢,以后我的要是不吸合了也按照你的这个方法解决

网友I:
容量大了0.2uF,推算电流大约大了十来个mA,可以在后面的滤波电解电容上并联一个5.1V稳压管,分掉多出来的电流。

PS:我有一个电路和这个非常类似的,别人给我修的,屏幕坏了,无法修复,其它功能正常,我一顿盲操作把它设为每天晚上六点开,十二点关,用来插电蚊香。

网友:
影响电流还是要买个合适的再换上吧。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定时开关一直用的是科德,最近几年的产品好像做工还退步,高温或者磕碰外壳很容易开裂,不知道是不是买 ...

可不是嘛,压缩成本的厉害,金科德在水族界小有名气,所以一大堆的高仿,就如同满大街的日丰,公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里两个科德的定时器,就是时间不准,时间长了能差上好几十分钟

一样,以前用过好几种,确实是越跑越慢,可以换高精度的晶振解决,但我觉得也没必要,除非你用的场景对时间要求十分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次买了10个电容, 用来替换。

✌️,可不嘛!可以参考8楼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朋友,感谢,以后我的要是不吸合了也按照你的这个方法解决

好呢,分享的目的也是如此,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容量大了0.2uF,推算电流大约大了十来个mA,可以在后面的滤波电解电容上并联一个5.1V稳压管,分掉多出来的 ...

嗯,没错,能控制在10毫安以下是比较安全的电流。多谢建议。
你那变废为宝的方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