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固态盘内部用的是什么颗粒,如何查看?

楼主(2023-11-06):
试过用aida,没看到有ssd信息啊
这个固态盘用的是什么颗粒,mlc?tlc?还是qlc?
如何查看?

网友:
最准确的还是得拆开看看

网友:
tlc 字数补丁啊啊啊

网友:
SAMSUNG MZ7LN128HAHQ-000L2是联想的OEM盘,PM871,对应三星的型号就是850EVO。

三星850EVO系列采用了最新的3D V-NAND 3Bit 闪存,也就是3D TLC;寿命应该超过500PE。

网友:
拆开拍照片,大神告诉你,哈哈

网友:
可以确定的是,该盘采用三星单颗128G 3D TLC,极有可能是ssv2

网友A:
去年10月份正好见过这个250g版本的,那个笔记本分成三个区,c盘不能写入,进入winpe也不能修复,干脆格式化重装,这个盘差不多写了200个pe

网友:
得收藏起来,好好学习,谢谢楼主的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10月份正好见过这个250g版本的,那个笔记本分成三个区,c盘不能写入,进入winpe也不能修复,干脆格式化 ...

200次擦写就坏了么
c盘不能写入,其他分区可以写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次擦写就坏了么
c盘不能写入,其他分区可以写入?

其它分区可以读写,c盘锁死,所以备份文件后重新尝试分区,改装win7,居然成功了,本来以为硬盘彻底坏了,感觉是非正常关机,掉电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