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音箱模块的区别

楼主(2023-11-06):
最近家里有个蓝牙音箱坏了,故障情况是莫名其妙时不时没声音,手机显示蓝牙正常,估计是功放部分坏了。

拆开后,看着做工十分不错,箱体做工不错,喇叭单元也很不错,电路板做工也不错,密密麻麻零件不少,线路都有 海绵包裹,所有的按钮都是橡胶密闭。

由于能力有限,决定买个蓝牙芯片直接替换,看看淘宝上 大多都是10元以内,电路板上好像就三五个元件,也是能用,买了一个,感觉音质也行,音量大了刺啦刺啦。

这里有个疑问,类似这种蓝牙功放电路板,高低之分怎么讲?能不能推荐一些通用的,性能比较好的 蓝牙功放板 ?

网友:
想搞高级货只能分体了。蓝牙模块挑芯片买,杰里之类的就算了,后级功放可以挑tpa3116d2个人感觉不错,从4.5v到35v都可以用,就是加电开机有砰砰声

网友:
杰里的IC称霸老年唱戏机,谈不上音质。

网友:
区别就是音质,推力啥的。10块钱就没啥音质好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