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设备省电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23-11-06):
5盘位NAS还是挺费电的,
开机功耗起码50瓦以上,
如果一直不关机,耗电也是挺大的
各位NAS省电平时怎么做的?

网友A:
6盘SSD+1盘系统SSD,一辈子都没休眠过,就是平常不是在清理垃圾,就是在清理垃圾的路上

网友:
就是个烧电的玩意儿

网友B:
蜗牛d,2hd +1ssd+1msata,winserver2012,设置硬盘1小时休眠,没怎么关注功耗,就算50w,1天也就1度电多点,一年也就400多度电,你要这么算,一年是200多块,可是分到每天就几毛钱,你查这点么?

网友:
群晖八盘位,我一般设了定时开关机,
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开机--隔天早上9点关机;
周六--周日:全天开机。

网友C:
上专业NAS不是有自动休眠吗,休眠状态估计也就几瓦

网友:
启用磁盘休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6盘SSD+1盘系统SSD,一辈子都没休眠过,就是平常不是在清理垃圾,就是在清理垃圾的路上 ...

清理垃圾什么意思

网友:
我还没有这个方面的设备。也比较关心功耗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D:
不开最省电
讲真,如果换成全固态会省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开最省电
讲真,如果换成全固态会省电的

全固态开着就只有7w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专业NAS不是有自动休眠吗,休眠状态估计也就几瓦

想多了,群晖就很难休眠

网友:
我的白裙硬盘灯基本没反应,常亮不闪,机械硬盘是否读写状态看不出来,系统文件都寄存在SSD固态内。

网友:
SSD固态缓存不能跨硬盘池设置,但池内分区可以设置。

网友:
买个省电的平台吧,感觉靠设置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上全固态,加网心云,这样电费就平衡了,就是不知道网心云对硬盘的伤害怎样

网友E:
我有五台NAS,和一个专用下载机,其中只有下载机和一个白群晖常年开机,其他四台NAS只有传资料查资料的时候才开启,

所有NAS都上了智能插座,设置了通电启动,相当于都可以远程开机了。用下来十分方便,还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五台NAS,和一个专用下载机,其中只有下载机和一个白群晖常年开机,其他四台NAS只有传资料查资料的时候 ...

就1台nas,时不时的要远程下载的,所以一直很纠结常开,还是定时。而且有网友反映,nas开开关关,硬盘很容易挂。于是更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牛d,2hd +1ssd+1msata,winserver2012,设置硬盘1小时休眠,没怎么关注功耗,就算50w,1天也就1度电多点 ...

按三档电算,一年电费差不多40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三档电算,一年电费差不多400吧

还三档电价,峰谷电你算了么?

夏天,冬天空调更费电,空调就不开了?还有冰箱,普通冰箱一天1度最左右,大容量冰箱一天耗电2-3度,你会把冰箱停了?会纠结电费说明你根本不需要nas,有需求还计较这点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