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精通安卓刷机的TX 关于TWRP (已解决)

楼主(2023-11-06):
如题,

一个老手机 原来安装过TWRP, 关键问题  电源键是坏的,
有时候想玩的时候  插上充电器 是会启动进入正常状态的

这次还是关机状态下,大概按到了音量键哪里 插插上充电线却进入了TWRP界面,然后因为有段时
间没接触TWRP了所以就各处看了一会  有1分钟左右没碰屏幕  黑屏了,进入省电状态了

重新插拔USB充电线 机子没反应,任何连接到PC电脑上  会检索到设备 并出现一个多媒体设备,里
面有2个移动磁盘分区  其中一个就是/SDCARD 用户分区  我的文件都在 安然无恙

在PC电脑上用ADB命令 devices 可以搜索到终端,显示是类似这样:
g67fgt7f5e6f65r   recovery

但ADB 其它命令 比如 SHELL 。。。 无法执行,我的感觉是 手机目前仍然还在 TWRP状态 (因为我
刚才还没有点重启或关机的操作)

PC电脑这边的ADB目录下还有个可执行文件 fastboot,查看其命令参数 也有 devices 这项,但执行后
一直是等待状态  没有终端检索到, 和执行ADB命令不同   ADB命令还能检索到手机

电池是内置的(要不早拔电池了)  电源键又是坏的,小白没辙了 :))

——————————————————   我是分隔线   ————————————————————————————

感谢楼下各位TX! 问题已解决

目前没能力破拆  但想玩的时候还是可以拿出来玩

其实早有分解换屏的想法  但苦于目前没有时候玩,教程倒是看过不少了
主要是自己有空压机
家里淘汰的机子都能开机使用 , 一个是外屏破了, 一个是内屏不好,一个是SIM卡槽坏了  一个是USB尾插坏了
再就是这个电源键坏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查查TWRP支持啥命令吧,应该是可以用ADB的...

网友B:
新版的TWRP是支持触摸的了,可以不用电源键重启,但是电源键坏了终究是很麻烦的事,拆开换个电源开关吧,这对在坛里玩的兄弟应该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TWRP支持啥命令吧,应该是可以用ADB的...

感觉TWRP 不受外部命令控制   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TWRP是支持触摸的了,可以不用电源键重启,但是电源键坏了终究是很麻烦的事,拆开换个电源开关吧,这 ...

对的  TWRP的主界面  功能按钮是几个很有形的方块,版本忘了   刚才倒是用别的手机拍了一张
也就是拍照那功夫没碰屏幕  休眠了

主要是不好拆   难度和换屏差不多了

网友C:
twrp可以通过adb控制的
进adb shell,然后adbshell的部分命令可以使用,比如reboot
然后还有twrp开头的专用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twrp可以通过adb控制的
进adb shell,然后adbshell的部分命令可以使用,比如reboot
然后还有twrp开头的专用 ...

已搞定了,  忙着画板子没来及时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