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三年的12V蓄电池竟然还有11.8V正常吗?

楼主(2023-11-06):
本人不懂蓄电池,很少接触。

从室友那里扒拉出一个12V10AH的铅酸电池,推算吃土有三年多时间了,万用表测量有11.8V,听说蓄电池不用时要定期冲满电,不然电池会亏电再也充不进去。可是我这个好像没有掉电呀,本来打算买个cho

网友A:
接负载看看。是不是虚的电压

网友:
  放一年没有问题  摩托车 新电瓶放一年  还能启动马达  就是力量不足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负载看看。是不是虚的电压

+1,别说三年,就是半年都说很可能是虚电...

网友B:
3年闲置,要是铅酸电池肯定硫酸化了,即便是好电池,11.8V的空载电压也表明基本放空了。
接个负载看看,不出意外是带不动的,充电估计也充不进去的。

网友:
电压说明不了电池优劣,我有几节戴尔本拆机18650,搁置好几年电压不变,我挺纳闷。后期使用一搭负载电压就掉。15年购2块汤浅12v7.2ah闲置,纯粹爱好没有进行过一次充放循环,偶尔充下电,电压始终在12v以上。去年弄了个车载压缩机冰箱,接上用不了几分钟低压关机。而12.8v6.6a 16年的磷酸铁锂可以用好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负载看看。是不是虚的电压

今天测试了下,空载显示11.73V,接了一个12V的直流电机。显示11.27V.这个小电机算负载电压吧,电池应该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年闲置,要是铅酸电池肯定硫酸化了,即便是好电池,11.8V的空载电压也表明基本放空了。
接个负载看看,不 ...

今天测试了下,空载显示11.73V,接了一个12V的直流电机。显示11.27V.这个小电机算负载电压吧,电池应该还行吧?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下,空载显示11.73V,接了一个12V的直流电机。显示11.27V.这个小电机算负载电压吧,电池应该还行吧?

网友:
这么长的时间,估计是废了。

网友:
内阻有可能很大了,我的新蓄电池放了几年,内阻已经四五百毫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下,空载显示11.73V,接了一个12V的直流电机。显示11.27V.这个小电机算负载电压吧,电池应该还行 ...

电机功率太小了,弄个摩托或者汽车灯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功率太小了,弄个摩托或者汽车灯泡测试

今天用200W电阻测试了下,开始是11.59V,开始测试后,电压一路下降,电流也是一路下降。
由于是200W电阻,属于大功率负载了,我还是拿不准这个电池如何?对此测试,你看结果如何

网友:
楼上说的对,,,带负载有11V多才是好的。

网友:
也不一定的。看电池的寿命,有的铅酸电池十几年都正常的。

网友:
都是虚电电压,一旦负载大功率,就很容易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