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添可洗地机电池维修指教?

楼主(2023-11-06):
有一台添可洗地机,故障现象是充不进电,充电图标闪几下,然后就灭了,不充电。
拆开电池,发现是621700电池,标称电压21.6V 4000MA 编码   LSLR2170LA-LS019P10836743
请教各位,是啥牌子的电池?容量多大的?点焊的话怎么拆开来?买新电池怎么做匹配?内阻重要还是截止电压重要?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指教,给我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貌似是力神,直接撬

楼主: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断电换电池会锁板吗?如果锁板的话就放弃了,太麻烦了

网友A:
先绕过保护板补点电试试看

网友:
力神4000mah动力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绕过保护板补点电试试看

试过了,能充进去,但用的时间太短了,掉电很快很快

网友:
检测一下单节电池电压, 是否压差太大, 把电压偏低的单独充电到跟其他电芯一样, 最好耐心点每节都单独充满, 不均衡会出现容量减小现象.  另外保护板如果记录了容量, 这个方法也不见得能行, 冲不满也用不尽

网友:
看看有啥好办法

网友:
这个维修需要把每个电池拆开,单独对每个电池测试。

网友:
先给每节电池补点电试试看

网友B:
你看电池有啥用?你看保护板啊保护板!
首先排除上面有8脚芯片,有你就别折腾了。
然后看上面最大那颗是16脚还是20脚以上的,20脚以上的你就得注意换芯的时候不能断电。
如果还有扁扁的三只脚芯片好几颗,或者写着STM几个字的方芯片,那要注意不能放很长时间,要经常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电池有啥用?你看保护板啊保护板!
首先排除上面有8脚芯片,有你就别折腾了。
然后看上面最大那颗是16 ...

有点复杂啊,要用烙铁焊下引脚才能看见电路板。有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能充进去,但用的时间太短了,掉电很快很快

那估计是衰减了,换新电芯吧

网友:
要换动力电池

网友:
看描述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估计是锁芯片了

网友:
没有点焊机会麻烦很多,最好让卖家帮忙焊好

网友:
力神锂电
可调电源,标称电压。直接接到6S电池组上充电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能充进去,但用的时间太短了,掉电很快很快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    是个通病    旗舰店评论区很多都充不进电  ,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