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斯坦德小主机X3700M拆开看看,不知道做啥合适

楼主(2023-11-06):
一个小主机 开机看了下是win的系统,CPU:1037u ;ram:4G ;硬盘:64G。只有一个千兆口开始想做旁路由,看了CPU功耗果断放弃了。拆开看看还能做啥用。

外观,很小巧。边长15cm以内

背面

前面的接口 USB2.0+音频

后接口 居然还有USB3.0

主板

主板

主板扩展能力还行,还有个SATA和minipcie能用

反面一个内存插槽,散热器螺丝太紧了,拧不开,不拆了

4G DDR3L的内存

CPU功耗居然有17W 做旁路由肯定是太费电了,放弃。也不知道用来干啥好,做NAS硬盘放不进去,有啥推荐的系统当机顶盒吗?

网友A:
出给想玩的人是最佳方案...

网友B:
1.黑群晖。2.5寸硬盘反扣在上盖上或3.5寸硬盘安装在上盖上。

2.音乐播放器。
(1)装xp或win7,再插个优盘听歌。
(2)安装达菲音乐系统,接DAC,接音响。

网友:
这空间放不下2.5寸硬盘吧

网友:
这个板子的拓展性还可以,就是性能吗。。。肯定是不堪大用

网友:
带壳子的2.5是装跟不上的,卸掉壳子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给想玩的人是最佳方案...

就一台,也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黑群晖。2.5寸硬盘反扣在上盖上或3.5寸硬盘安装在上盖上。

2.音乐播放器。

现在就是win7了 开机还挺流畅

网友:
这玩意没玩过,不知道播放1080P的电影卡不卡?

网友:
这小主机外形小巧,内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C:
看来可以用来做下载专用机了。

网友:
蓝色的USB口不一定都是3.0的,有可能只是一个蓝色的接口而已

网友:
很鸡肋的,就是小,不知道放2k4k视频能不能解码,如果可以,还能拿来做播放设备

网友:
小巧,内部做工还可以

网友:
1037老了啊,现在都N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可以用来做下载专用机了。

有个老电脑刷的nas做下载机了,这小机器装硬盘的话只能外置了。

网友:
价格如何,和同配置的笔记本有优势吗?

网友:
貌似这款是公模的产品吧,板型跟FJ-1900都是一样的

网友:
装个带远程的精简系统, 当个终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