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标致307老车电瓶加装太阳能板 分享

楼主(2023-11-06):
车极老了,开得少经常坏电瓶。只能加太阳能板浮充电延长寿命。
307锁车后,耗电极少(几个毫安),一般车辆耗电50毫安。主要是电瓶自放电损失。
DCDC转换板,电压调至13.8伏浮充电压,输出串连二极管后接电瓶。
太阳能板要选高电压多晶的,虚标参数的不行。
正午太阳4小时就能补充一般车辆电瓶一天损耗,阴天…
以下看图说话:

网友:
有时间测试一下停车在不是阳光直射的地方,充电电流多大

网友A:
车漆最受伤的就是阳光直晒,强烈的紫外线很容易就让车漆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漆最受伤的就是阳光直晒,强烈的紫外线很容易就让车漆老化

阳光照射还是次要的,落树叶鸟粪才是严重的

网友:
板子小了,测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买软的会好点吗?这个感觉有点危险啊

网友:
这个转换率能够有多少,可能阴雨天就够呛了。

网友:
感觉用软的几块,用结构胶贴满车顶并联,总有一两块功率比较大,才能充电。

网友:
够用了,有电补进去就行,毕竟耗电少

网友:
这种浮充不是更容易坏电瓶吗?

网友:
只要细水常流,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
权当有用吧,嗯,肯定有用!

网友:
我的车平时也是很少开,都是停在路边停车位,也是风吹日晒的,没钱买地下停车位,唉!

网友B:
买个薄膜太阳能板,面积大点,也能弯曲一下,能贴近玻璃。

有个疑问,锁车的情况下,插点烟器能给电瓶充电???好像插钥匙,且扭到on那个位置才能给电瓶充电吧

网友:
转换的功率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薄膜太阳能板,面积大点,也能弯曲一下,能贴近玻璃。

有个疑问,锁车的情况下,插点烟器能给电瓶充电 ...

楼主这个应该是改装了的,是接常电的,一直有电,直通电瓶,所以才能充电,正常点烟器接ACC电,熄火锁车后就没电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薄膜太阳能板,面积大点,也能弯曲一下,能贴近玻璃。

有个疑问,锁车的情况下,插点烟器能给电瓶充电 ...

法系车点烟器插座长电,开不开车钥匙都有电

网友:
转换功率有点小吧还不如买或改个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法系车点烟器插座长电,开不开车钥匙都有电

不会吧,如果是2013年以后推出的车型,那可能是点烟器故障,需要检修看看

网友:
用这个充对电瓶有伤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