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杂牌电子计算器 Biaolang ADG98837

楼主(2023-11-06):
拆杂牌电子计算器

在单位拾荒的计算器
摔了一下
缺笔画了
然后
没有合适的斑马线修复工具
拆完即丢

网友A:
太阳能直接给干电池充电?

网友:
这玩意斑马纸,用电烙铁隔着纸烫烫,能应付一段时间。。。
实际上这玩意如果没有固定好,随便磕碰下就缺笔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直接给干电池充电?

太阳能直接供电啊,不装干电池也能工作

网友:
办 公易 耗 品,坏 了换 新的

网友:
斑马线接触不好。

网友:
垫硅胶垫片应该有用

网友:
进了坛子。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总想着可能用的上

网友:
可惜了可惜了

牛屎很圆

网友:
模仿的真像

网友:
有一个外观一模一样的,正常在用,好多年都没换过电池了。

网友:
斑马线是电子界最垃圾的发明

网友:
我看得力也是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使用电络铁垫着纸壳压烫修复看看。

网友:
t12配合A4纸,应该能修复,不过液晶屏好像漏液了

网友:
赶紧修复一下

网友:
斑马线很难修复。。

网友:
这是这种计算器的通病

网友:
感觉这种计算器都是一次性的,坏了都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