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美的电磁炉更换微动开关

楼主(2023-11-06):
说真的,这种开关比触摸开关得劲多了。

先用 吸锡器把焊点清了,然后用吸锡带清理一下焊盘,再插入新开关,涂抹焊锡油,然后在焊接。装好通电,试机正常。

网友:
从头到尾不见换上开关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说真的,这种开关比触摸开关容易坏多了

网友:
只见焊点没见开关

网友:
只有焊点的开关,说真的,这种开关比触摸开关容易坏多了

网友:
说真的,这些微动开关可能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A:
眼力不济,实在没看到更换的开关在哪里

网友B:
这个叫轻触开关,力道比微动的大

网友:
开关元件应该是在另外一快板子上吧

网友:
顺便把那个500欧姆可调电阻换成固定值的,就不会出现加热慢的现象了。240欧的稳定,300欧姆的加热电流超过9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轻触开关,力道比微动的大

错了。应该叫按键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力不济,实在没看到更换的开关在哪里

俺也一样,都没个特写

网友:
这种开关一个比薄膜开关耐久好

网友:
根本不用拆下换,用高度酒精清洗一下,就OK

网友:
这种开关,美的一般用的国产5W次寿命。寿命最高的是欧姆龙B3F,罗技和雷蛇高端鼠标会用到,寿命约100W次。而淘宝上无牌子的一般只有1W次完蛋。

网友:
楼主的电磁炉和我的一样,奇怪了

网友:
美的早期都是大板设计,现在的主板就只有以前的一半!

网友:
按键有行程,老人能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