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买过二手台式机电源么,如何买到靠谱的二手台式机电源?

楼主(2023-11-06):
二手电子产品挺多性价比不错的,
也跟风买了一些,都挺好的,
燃鹅,买过一个二手台式机电源,最后被这货坑惨了
各位买过二手台式机电源么,如何买到靠谱的二手台式机电源

网友:
二手的,真品牌+运气

网友:
同城免费的就要,收费的就算了。重量大,还不够折腾邮费呢。

网友:
当然是矿龙啊,只认矿龙

网友:
我买的是智能网星长城的,270W-400W的很多个都没问题。其他的没买过

网友:
自己不懂就别买了。。。
这玩意有坏的,还有假的。。。

用入门独显去jd买个149~199带80plus白牌铜牌认证的就是了。。。

网友:
这东西便宜,就买品牌的二手,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A:
我150买的,洗干净自己用。

网友:
我的市电缺相造成高压烧了,自己修好了,就是运行起来一久就闻到一些焦味

网友B:
只要做工用料好,不是山寨的没有灰尘堆积一般不会坏,我用长城电源感觉都还好,目前用的巨龙1250w一切正常

网友:
买品牌的大多都做工不错

网友C:
我就是买的台达,十年了没问题

只要买正品,出问题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买的台达,十年了没问题

只要买正品,出问题的很少

你买的是二手太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做工用料好,不是山寨的没有灰尘堆积一般不会坏,我用长城电源感觉都还好,目前用的巨龙1250w一切正常 ...

过水是不是比灰尘堆积更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50买的,洗干净自己用。

怎么洗的?洗衣粉+自来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洗的?洗衣粉+自来水么

洗衣粉水泡三四小时后用毛刷清扫一下。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晒干。但是散热风扇要另外处理,不然轴承油脂会变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水是不是比灰尘堆积更可怕

洗完及时烘干没问题,处理不好里面还有水通电就BO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是二手太达么?

是的,11年买的,当年买成116,400w的

网友:
买品牌电源,国产的长城,航嘉都挺好,一般挑电源重点的,+12V输出电流大点,+5V输出电流大点。电源出问题一般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能买还是买新的品牌的吧!多用几年也差不多!就怕烧了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