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IY个迷你恒温加热台

楼主(2023-11-06):
迷你恒温加热台
工程连接:迷你加热台
源码: 迷你加热台
成品视频: 迷你加热台
效果视频加热效果
背景简介
 之前一直用ptc加热板做铁板烧,但是得接220v,用起来总感觉不方便也不太安全,大部分情况下我玩的都是小板子,一个迷你加热台足够使用,那就搞个迷你的,最先设计是33*33*33,发现33的长宽元件布局有压力,而且也确实太小了,就换成了40*40*33。体积太小带来的还有控制和显示的难题,实际也可以放下小屏幕,但是经过种种考虑后把屏幕阉掉了,正面放了一个触摸按键,按键只做加热开启、关闭(实际设计方案还包括加减温度,配网等操作,未实现),实际保留了接口,可以外接i2c屏幕,物理按键甚至编码器,至于怎么摆放还是增加外壳,有兴趣的小伙伴自己考虑吧。
功能介绍
  • WIFI控制(目前AP,计划AP+STA双模式,连不上网自动切换AP,暂未实现)
  • 触摸按键控制(支持单击、双击、多连击、长按,目前使用三连击控制开关)
  • 三灯状态显示(电源+状态+加热)
  • PD 20V供电(PD+QC,IO不够没做电压选择,直接20V最高压,电源不支持20V时会升到支持的最高压)
  • 最高50W加热(可以调整加热板线条上65w,我这够用就不折腾了)
  • 风扇辅助散热(探针导热快,不加风扇不行,如果更换探针优化加热供电可以取消风扇,暂时没发现性价比的探针或者弹片)
  • PT1000温度采样(PT1000、PT1000、PT1000,别搞成PT100了)
  • 第一次串口升级,后续可通过网络升级,搭配串口升级模块可实现免断电升级
  • <280℃温度控制(50w下280也差不多极限了,上到65w温度还能提升,但是加热板组焊层扛不住,也没什么用到的地方)
  • 工作电流、电压显示(INA226采样,如果不需要或者说压缩成本这里可以砍掉)

成品展示

内部结构
页面控制
上电后手机或电脑搜索wifi,链接HeatPlatform,密码12345678,连接后浏览器打开192.168.0.1
固件升级
打开配置菜
存在问题
  • 使用LDO作为温度采样基准源,温度不是太准确,也没做细调,精度有待商榷,要求高的可以加个基准源
  • PID不怎么会调,温度也存在过冲
  • PID无法页面调试、配置,后期考虑参考marlin源码加上自动pid校准
  • 串口下载过程中或者在线升级完重启过程会误开启一会加热,暂未查明原因
  • 手机浏览器链接websocket有时候会特别慢,导致页面打开后一段时间内都无法使用(后期考虑温度显示使用websocket,控制再换回ajax)
  • 暂未实现配网模式自动切换,AP模式下手机无法链接外网,使用相对麻烦
制作教程
  • 螺丝:M2*3(28颗),M2*7(4颗,7-15mm都可以)
  • 铜柱:M2*2.5(8颗),M2*4(4颗),M2*8(4颗),M2*11(4颗)
  • 风扇:2507或者3007,厚度10mm的话勉强能装下,散热效果不好
  • 探针:华荣P100-H2梅花头(或其他头,梅花头我做了打磨,防止刺穿铜箔)
  • 保温棉:硅酸铝纤维纸(不像玻纤扎手,但还是有少量针状结晶体,小心使用)
  • 其他元件按照原理图购买
  • PCB打样选择画线三个即可,其他无用
编译工具:vscode+platformIO(可使用arduino,使用到的库文件见根目录platformio.ini的lib_deps,但未实测)
下载工具:ttl串口线

楼主:
因为体积太小,加屏幕和按钮都不方便,就直接取消屏幕了,直接wifi控制,触摸按键只能开关加热,不能调温,触摸感应有点问题,本打算长按控制,有误报,改成了三连接,上电不加热,三连击开始按照保存的温度加热,再次三连击关闭加热
页面,本来使用ajax请求数据,但是太慢了,就改成了websocket,速度上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手机浏览器有时候页面load很慢,后边再研究

加热最大功率50w出头,加热板线条不太合适,不过够我用了,要是想提升速度全功率可以再调整下线条,上65w
固件第一次串口升级,后续可以通过网页直接升级

加热视频:

楼主:
编辑半天传不上。。。
明天再说吧

网友:
漂亮啊!!!你干了我想干的事,不过我没有坚持,还是用的220+ptc

网友:
那三个状态灯显示效果确实漂亮。

网友:
三个状态灯显示效果真漂亮

网友A:
太复杂。。。还是220V PTC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还是220V PTC简单

但是它好玩呀,换个加热板就是加热杯垫

网友:
那个灯的效果真赞,这么小的加热台拆拆小玩意不错

网友B:
是多少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多少米买的

自己做的,成本十几块钱

网友:
220的搞个接地不就行了

网友:
嘉立创开源商城有个跟你这个大小差不多的,PD65w,带屏幕,我把板都打好了, 元件太贵,没下去手

网友:
真漂亮,能出个套件么?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手艺了得!射前留名!

网友:
不错不错,看来很多坛友都看上灯效指示了。

网友:
做得很精致啊

网友:
漂亮,出成品吗?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