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不知道算不算翻车:双十一的羊毛,1块多钱的金雨莱线长2.7m的E27灯头

楼主(2023-11-06):
前些天在论坛数码值得买版块看到的带线的E27灯头,到手1块多钱,带一个LED球泡,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买一个尝尝

品牌是金雨莱的

球泡也是金雨莱的

看中了这个是因为带个开关,方便控制灯的开关,线长实测超过3m(从插头到E27灯头的长度),这个没缩水

插头不是铁的,应该是铝的

E27灯座里的触点

这个是铁的

说是0.75平方的线

实际就这么点线芯,刮一刮,还是铜包铝的

随机带的球泡,页面上SKU写的是5W的球泡

标识也是写的5W

灯罩和灯体是用胶水粘的,在接缝那里转圈捏,把胶捏松了,然后拧下来即可

非常简陋,六颗灯珠,一颗整流桥和一颗驱动IC

驱动IC是FM3081,恒流驱动

FM3081的规格摘要

灯的实际功率也就3.5W,这种赠送的球泡基本上都是虚标的

球泡非常轻,只有16.5g

大约就是5根22in1批头的重量

西行经费紧张,每天晚上写西行日志的时候凑合着用吧

EOF

网友A:
我也没经费了,明天再说
我这个筒灯,足足的5W

网友B:
1块多钱带一个LED球泡还是物有所值的,六只2835灯珠串联,每只灯珠0.5W吗

网友C:
1多还要啥,能用就行啊

网友:
停电了 要啥自行车!

网友:
已经非常不错
别要自行车了

网友:
质量一般般价格便宜

网友:
一大套,且实用,超值的。

网友:
一元值了,开关,电源线,灯头,灯泡,那一样都不止这个价

网友:
一块多就别要什么自行车了

网友:
应急用用没什么事。反正便宜。

网友:
最近论坛也没活动,而且卡的1b

网友:
请这位仁兄不要把一个地方的垃圾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谢谢!~~~

网友:
最近的论坛很不稳定

网友:
这价格也太便宜了。。。。

网友:
人心不足蛇吞象

网友:
1块多不存在翻车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经费了,明天再说
我这个筒灯,足足的5W

筒灯居然是靠悬臂梁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块多钱带一个LED球泡还是物有所值的,六只2835灯珠串联,每只灯珠0.5W吗

是的,平均到每颗LED功耗大约0.5W,体质单薄,耐久性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多还要啥,能用就行啊

内心里是非常抵触铜包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