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大神网上买回来的按摩椅破解板读不出数据

楼主(2023-11-06):
问一下各位大神网上买回来的按摩椅破解板读不出数据,

读出来都是00
                00
换了波特率也一样,有哪个大神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不可能让你轻易读到数据吧?可能被加密的

网友:
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通讯的波形,有可能是波特率不对,也有可能不是UART,要用逻辑分析仪看了才知道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让你轻易读到数据吧?可能被加密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想了一下,那他发送指令到按摩椅,怎么解密按摩椅是厂家的。按摩椅不带有解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