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M317+555 电池内阻测试 为什么都是77MV!!!!

楼主(2023-11-06):
LM317+555,大佬们都玩够了的东西,我昨天才来玩,发现测量3.7V锂电池内阻,总是显示77mV。新买的14500,拆机的18650,。。。。换了几节电池都是这么大,而且上下不超过1mV.

我在正表笔和电池中间接了个小电容也还是这个数。。
求大神指教!!!

顺便记录一下制作中遇到的问题。

先上图:

原理图如下:
其中电阻值需要自己调整

测量电阻,挺准的。

测量3.7锂电池就这样了,淘宝红包一元左右到手。。。

1.2v镍氢电池,这个电池贵啊,

这个电池便宜

楼主:
R1:47+10并47,然后再并2.2k。。。。

R2:68K+4.7k
R3:10欧
C2:10n,103,之前用了个绿色的,,频率不稳,查了下说是薄膜的好,就换了个MMK 的。
这个电路里的频率,琢磨不透,忽高忽低的,,,不查他了,不见不烦,能出读数就好。

网友A:
你还做出来了不错!我失败了!看他们比较容易就做好了!

网友:
这段时间我也在考虑做个玩玩,因现在用锂电较多。至于恒流,好像431也行,不知317和431那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做出来了不错!我失败了!看他们比较容易就做好了!

测电阻挺准的,,至于电池内阻因为没有其他手段不确定真实内阻多少。
所以来问问,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到,所以导致测量结果会不会不准去。

网友:
图像怎么许久都不显示出来

楼主:
制作过程,先焊接全部原件,注意LM317左三输入,左一为本电路输出,中间可对地接入负载电容(我接的是电阻)。如果接错了输出脚,也能工作,但是电流会变化。
然后,断开箭头处串入mA直流档,调整R1阻值,使电流值为50mA。调整的时候,注意不要使R1为零。
震荡电容选个好点的薄膜电容,0.01。电容也有很大讲究。

网友A:
我还是在嘉立创打的板,是论坛里面一个师傅画的!应该是自己那里没有搞对!可能像你说的电容,不是薄膜电容!

网友B:
矿坛许老师那个100mA交流恒流源可以考虑

网友C:
再仔细检查下,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坛许老师那个100mA交流恒流源可以考虑

嗯。制作过程中遇到问题,网上搜到了。所以,在最后隔直电容那里并了两个二极管。有没有用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在嘉立创打的板,是论坛里面一个师傅画的!应该是自己那里没有搞对!可能像你说的电容,不是 ...

首先317引脚有没有接错,然后,调电流的R1是否调整过,这个很重要。
至于电容,不是主要的,频率不稳,并不影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仔细检查下,应该不难

点拨一二啊,,,

网友:
317引脚应该没有接错,应该还是自己有地方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