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并联扩流

楼主(2023-11-06):
二极管并联意义不大,为什么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呢?很常见,但是没找到比较直接的答案,求教各位朋友。

网友A:
大概是普通二极管与肖特基二极管结构不一样吧?场效应管、igbt并联使用的情况也比较多,不过,对并联的几个管子性能匹配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普通二极管与肖特基二极管结构不一样吧?场效应管、igbt并联使用的情况也比较多,不过,对并联的几个 ...

IGBT好像也不行吧,场效应管可以,因为是负的电流温度系数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常见二极管并联使用,而其它二极管没见并联使用的个例,我想是不是跟它自身压降低有关

网友B:
自己去看 I-F 特性
肖特基是正的, 电流增加,导通电压也增加
这方面 SiC 二极管也是一样的,所以并联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看 I-F 特性
肖特基是正的, 电流增加,导通电压也增加
这方面 SiC 二极管也是一样的,所以并联常见 ...

感谢,但是我找的资料没有这方面曲线图

网友:
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并联的作用:
两个二极管同向并联,理论上能够允许双倍于一个管子的电流经过(条件是两个二极管的结压降必需完全相同,假如不同则最大允许电流要降低,不然的话先烧压降大的,烧断后另一个接受全部电流,也立刻烧毁)。因此,想通过并联实现扩流的想法是不靠谱的。
两个二极管同向并联,可以起到分流作用,提高工作的可靠性,同时也能降低电源的输出内阻。这种使用的理由或许更充分些。

网友:
是不是因为导通电压是一样的,更深的原理就不知道了

网友:
单个二极管耐流不够,再并一个分流,二极管并联的等效电阻变小,电流会变大,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只知道一人的活两人干是轻松点

网友:
普通二极管电流越大,导通电阻越低。并联时那个电阻低,电流优先从电阻低的管子流过,过流了就烧坏了,然后剩下的管子就流过全部电流,继而也会烧坏,所以普通二极管并联,会在每个管上串一个小电阻,进行匀流。肖特基二极管是电流越大,导通压降越高,如果并联,电流就会自动会给另一个管子分流,直到形成平衡,每个分担一部分,会扩大总电流承受能力,可以直接并联

网友:
并联必须特性一样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