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动升降压模块FP5139,恒流恒压 太阳能用 设计的完全与以前的不同

楼主(2023-11-06):
黑色板子,有两个LM358,取样电阻变成不容易烧的康铜丝,

最低输入电压好像可以到4.2V,也许是4.5V,

当输入电压升高时,358的工作电压也升高,并没有78L05做稳压。

控制恒流的仍然是FP5139。MOS换成50N06
电感线粗了。

楼主:
网络问题,不知道

网友:
上面的图片打不开

网友:
最近的论坛很不稳定

网友:
没有78L05做稳压是不是不安全

网友:
图片又挂了,论坛换服务器一会卡,一会慢,一会显示不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论坛很卡,芯片图片没上传成功。

楼主:
是不是可以看到了?

好像很少人介绍这个模块。准备再改个小巧的桌面电源

楼主:
12CWQ10FN.输出好像用个MOS管。

OPA1612
358S   这个怪的很,也许是个LM358。

楼主:
更清晰的照片,好玩的啊

网友A:
这个有mppt功能吗?

网友:
电压 电流参数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mppt功能吗?

看可调电阻,好像只有恒压恒流,MPPT需要有启动电压调节电阻,调到比太阳能板电压略低。

楼主:
改进版!!!用于太阳能充电。
做工精致,原料严格选型,质量可靠。

简介:宽电压输入4.8-30V,宽电压输出0.5-30V,既能升压也能降压,比如您调节输出电压为18V,那么输入电压5-30V之间随便变化,都会恒定输出18V;再比如您输入12V,调节电位器设置0.5-30V任意输出。
大功率,高效率,性能好于XL6009/LM2577方案。采用外置大功率MOS,大封装大电流高耐压肖特基二极管。加大散热与敷铜。
可以设置电流大小,用于限制输出电流、恒流驱动、电池充电等场合。
自带输出防倒灌功能,给电池充电时不用另外加防倒灌二极管。
产品参数:
输入电压:4.8-30V
输出电压:0.5-30V
输出电流:能长期稳定工作在3A ,加强散热下可达到4A
输出功率:自然散热35W,加强散热60W
转换效率:88%左右
短路保护:有
工作频率:180KHZ

尺寸:长*宽*高  68*37*22mm,安装孔径3mm
重量:38.7g
使用方法:
1.作为具有过流保护能力的普通升降压模块使用
使用方法:
(1)调节CV恒压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您想要的电压值

(2)用万用表10A电流档测量输出短路电流(直接把两只表笔接到输出端即可),同时调节CC恒流电位器使输出电流达到预定的过流保护值。(比如万用表显示的电流值是2A,那么您使用模块时最大电流只能到2A,电流到2A时红色恒压恒流指示灯亮,否则该指示灯灭)
注意:在此状态下使用时,由于输出端有0.05欧的电流采样电阻,接上负载后会有0~0.3V的压降,此为正常现象!此压降并不是被您的负载所拉低的,而是降到了采样电阻上。
2.作为电池充电器使用
不带恒流功能的模块是不能用来给电池充电的,由于耗完电的电池与充电器的压差很大,导致充电电流过大,造成电池损坏,所以开始的时候要对电池使用恒流充电,当充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动切换回恒压充电。
使用方法:
(1)确定您需要充电电池的浮充电压和充电电流;(假如锂电池参数为3.7V/2200mAh,那么浮充电压为4.2V,最大充电电流1C,即2200mA)
(2)空载条件下,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调节恒压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浮充电压;(假如给3.7V锂电池充电,把输出电压调为4.2V即可)
(3)用万用表10A电流档测量输出短路电流(直接把两只表笔接到输出端即可),同时调节恒流电位器使输出电流达到预定的充电电流值;
(4)充电转灯电流默认出厂为0.1倍充电电流;(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流是逐渐减小的,逐步地由恒流充电转为恒压充电,假如充电电流设置的是1A,那么当充电电流小于0.1A的时候,蓝色灯灭,绿色灯亮起,此时电池充电完毕)
(5)接上电池,充电。
(步骤1、2、3、4为:输入端接电源,输出端空载不接电池)
3.作为大功率LED恒流驱动模块使用
(1)确定您需要驱动LED的工作电流和最高工作电压;
(2)空载条件下,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调节恒压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LED最高工作电压;
(3)用万用表10A电流档测量输出短路电流,同时调节恒流电位器使输出电流达到预定的LED工作电流;
(4)接上LED,试机。
(步骤1、2、3为:输入接电源,输出空载不接LED灯。)

注意:本模块在超过3A、35W使用时,请加强散热!!!
注意事项:
1.模块输入IN-禁止与输出OUT-短接,否则恒流功能失效。
2.请确保供电电源的功率时刻大于输出负载所需功率!
3.模块输入无输入防反接功能,请注意供电电源正负极方向。
4.模块若想满载输出,输入电压要8V以上,当输入电压为5V时,输出功率约为15W。模块电流值最大4A,前提受限于最大输出功率,比如输出17V,电流应不大于2A。
5.模块带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6.模块有输入欠压保护功能,默认是4.2V左右,低于这个值后,会自动断开输出,输入电压恢复后可自行启动。
7.模块含有三个指示灯,恒压恒流状态指示(红色,恒流模式时亮)、充电指示(蓝色)、充满指示(绿色,转灯电流大小为设定电流的1/10)。

网友:
多少钱,算MPPT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进版!!!用于太阳能充电。做工精致,原料严格选型,质量可靠。
简介:宽电压输入4.8-30V,宽电压输 ...

产品连接私聊一下

楼主:
板子MOS管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