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PeaceFair交流导轨电表

楼主(2023-11-06):
前几天买西库功率插座时看到的这款交流导轨表,中了草,收到西库后又下单了这个,刚刚拿到。电压显示和万用表一样的数值,比西库大1V,功率和西库几乎一样,时而跳动变化0.1W,买它的主要原因是能同屏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和电量,西库还得按键切换,和西库比就是没有功率因数和电费统计,日常移动测量没有西库方便,需要接线或者外接插座。

网友A:
上个图,多少米?

网友B:
哈哈哈,我也买了这两个测功率的,先买的那个单相电表,后买的那个功率计,我的5孔插座还没到

网友:
价钱便宜的,精度,寿命都是问题

网友C:
功耗呢?有没有1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耗呢?有没有1w

导轨表插在西库功率插座上显示0.3瓦,估计实际自身功率0.4瓦,西库测量值偏小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也买了这两个测功率的,先买的那个单相电表,后买的那个功率计,我的5孔插座还没到 ...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也买了这两个测功率的,先买的那个单相电表,后买的那个功率计,我的5孔插座还没到 ...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我的导轨表插在西库上,显示0.3W,实际应该有0.4W。2.5瓦欧普灯泡导轨表显示2.9W,西库显示2.4W。实测西库20瓦以下偏小一点点,35瓦的烙铁偏小约1瓦,测35瓦烙铁导轨表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多少米?
前几天看到是二十多,购买时各种优惠后两块多,这价估计不可能再买到了。

网友:
2块多入手好神奇

网友:
两块多钱还是很合算的

网友:
做到这价格真说不出什么了。买买买。可惜错过

网友:
便宜实用  不错了

网友:
这么低的价格够满意了。

网友:
可惜我错过了

网友:
96,购买时各种优惠后两块多,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我的导轨表插在西库上,显示0.3W,实际应该有0.4W。2.5瓦欧普灯泡导轨表显示2.9W, ...

你这赚大了啊,我买的那个导轨电表是无背光轮显的,轮流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电量,功率计插座还得按键切换显示,比你这俩弱爆了……

网友:
二十多,精度尚可,粗用没啥问题

网友:
2元钱的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我的导轨表插在西库上,显示0.3W,实际应该有0.4W。2.5瓦欧普灯泡导轨表显示2.9W, ...

数码显示的可以做到这个精度
样子很漂亮,现在4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