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块铁塔20串保护板降串到16串的连线图,看不懂

楼主(2023-11-06):
买了块铁塔的保护板搞铁锂,原来应该是60v20串的,卖家已经改好参数了,就是他发的这连线图感觉看不懂,为啥要中间并起来?

楼主:
为啥10-12要并起来?为啥不干脆全并到后面去?还是说并后面也可以?

网友A:
20串的保护板,用16串电池。

所以只能将同一个电池头,接到保护板的几个点上,让保护板认为20个电池全在,才能正常工作。(用少点电池欺骗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串的保护板,用16串电池。

所以只能将同一个电池头,接到保护板的几个点上,让保护板认为20个电 ...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为啥是中间这么短接,直接都接一头比如后面的16-20全给它接一起,前面对应着接,这么不行吗?

网友:
也看不懂这种接法。

网友B:
应该是硬件上这样处理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硬件上这样处理方便吧

这个和硬件没啥关系吧,我感觉纯粹就是为了接线方便

网友:
如果你看了你其它串数接线图可能感觉更“乱”,无章可循,什么19,18,17,16,15,14。。。

网友:
那样接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为啥是中间这么短接,直接都接一头比如后面的16-20全给它接一起,前面对应着接,这么 ...

我的20改16串就是后面接一起的

网友(2024-01-19):
收藏一下备忘

网友:
欺骗保护板吧??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如果那些线悬空了,就会受到干扰导致测出一个“乱跳”的电压,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1米为什么是那么长,电脑为什么是这么用,都是一样,产品对个人来说就是黑匣子,会用就行,你管他内部为什么这么设定呢

网友(2024-05-17):
引用 网友C:
我的20改16串就是后面接一起的

谢谢,可以这样

网友(2024-11-10):
引用 网友A:
20串的保护板,用16串电池。

所以只能将同一个电池头,接到保护板的几个点上,让保护板认为20个电 ...

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充电器你要换吧

网友(2025-05-17):
这是蓝牙版TT6020HDVT_v01接法

网友:
刚买的也是这个接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