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00MΩ电阻测算实验!

楼主(2023-11-06):
测量方法及推导出的公式如图所示。
电压源用了比较稳定的基准电压,标准电阻用了高位表标定的10.000M±0.001的电阻。当然电压和电阻不必非要是“整数”。唯一有要求的是标准电阻阻值精度越高越好!因为,前后两次电压值相差10倍,所以,电压表线性要好。
电压测量用了289,测量方法,用289分别测量待测的100M电阻两端电压和标准10MΩ电阻两端电压。我没有用两只表同时测量这两个电压(我怕内阻不同影响测量)!即便是两只同型号的表,内阻也未必差别很小!所以,我用一只表测量,彻底排除内阻影响!
总体上,这个方法跟万用表比例法测电阻如出一辙。
最后测算出来的Rx=100.002MΩ,考虑电压表和标准电阻误差的话,如果你的电压表和标准电阻精度不是非常完美的话,我认为也基本可以保证精度远高于0.1%
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方法可行性有多高?

再用福禄克867和日置4282验证一下,跟猜测的一样,电压精度和线性对结果有影响。

867测算结果:100.1255MΩ

4282测算结果:100.046MΩ

网友A:
不懂帮顶,手上几只低端表连100M电阻都测量不了,超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手上几只低端表连100M电阻都测量不了,超量程。

其实测量这么大的电阻,现实中绝大大多数场景根本用不到。一般几十M都很少用到。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方法完全不科学。
电压表内阻都10M了,硬测100M的电阻我感觉无论如何灵敏度都要降低10倍。也就是50000计数最终只能折合成5000计数的分辨率。

--------编辑:很神奇,电压表内阻的确被抵消了,电压之比就是电阻之比,虽然感觉这个方法反直觉,但并没有问题。
感谢楼下坛友!

网友B:
电压表的内阻影响呢?RX、R在测量电压时不是有电压表并联阻值的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测量这么大的电阻,现实中绝大大多数场景根本用不到。一般几十M都很少用到。 ...

我有2个1KM的电阻,一直想不到怎么测一下是不是好的,穷,手里没啥像样的仪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表的内阻影响呢?RX、R在测量电压时不是有电压表并联阻值的影响吗? ...

万用表的内阻Rv不影响,楼主省略了推导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2个1KM的电阻,一直想不到怎么测一下是不是好的,穷,手里没啥像样的仪器。 ...

判断好坏,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国产的绝缘电阻测试仪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的内阻Rv不影响,楼主省略了推导过程。

这才是正解,不过从楼主的表述看我很怀疑他是否推导过。他说的是"我没有用两只表同时测量这两个电压(我怕内阻不同影响测量)!即便是两只同型号的表,内阻也未必差别很小!",看起来楼主是歪打正着了,楼主万幸的是289的mV档是10MΩ内阻,如果是高阻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的内阻Rv不影响,楼主省略了推导过程。

我还真没去推导一下,这一推导还真是表阻不影响计算了。

网友:
有个东西叫摇表。。因为,它能电人。

你找一个确定阻值和精度的电阻,比如10M。然后去并联要测的电阻,进行测量。能四线测量就更准了。
利用公式算出来的值是最准的。
并联比串联更加不用考虑内阻。
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正解,不过从楼主的表述看我很怀疑他是否推导过。他说的是"我没有用两只表同时测量这两个电压(我 ...

用不到 mV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的内阻Rv不影响,楼主省略了推导过程。

我确实省略了推导过程,哈哈

网友C:
多谢打赏的朋友,上面的推导过程写的比较潦草和随意,实在受之有愧。
另外根据上面楼主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万用表内阻为11M欧姆,而不是通常的10M欧姆。如果计算过程有误,烦请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打赏的朋友,上面的推导过程写的比较潦草和随意,实在受之有愧。
另外根据上面楼主的数据,计算出来的 ...

原理上,万用表内阻不影响结果。操作上,内阻影响测量的置信度。如果用楼主现有的设备,标定的100MΩ,可以达到0.03%

网友:
如果原始数据来自DT4282,似乎就能解释的通了。
图中上面是Fluke 289C的输入特性,下面是DT4282的输入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打赏的朋友,上面的推导过程写的比较潦草和随意,实在受之有愧。
另外根据上面楼主的数据,计算出来的 ...

自动量程表电压档内阻往往是从10+1.111到10+0.001变化的,11.111MΩ是6.0000v量程的内阻。只是福禄克写的是个约数,如果实测就是11MΩ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打赏的朋友,上面的推导过程写的比较潦草和随意,实在受之有愧。
另外根据上面楼主的数据,计算出来的 ...

我还真算了一下内阻是11.001768365,居然不是10M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到 mV挡啊

没仔细看,我以为你那个0.4几伏是用dcmv量的。不过这次才知道289的dcmv输入阻抗是10MΩ,这在我看来是败笔。

楼主:
再用1M和10M电阻做个试验,假设已知1M阻值为1.0064M ,测算10M阻值。试验用表为867和289
867电阻档测量1M和10M分别为:1.0064M 10.039M
867测算结果为:10.0447M
289测算结果为:10.0459M
测算精度也达到了0.1%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