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直流档,测量和显示数值,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楼主(2023-11-06):
对于一个半波电流信号,串入万用表,直流档,测量和显示数值,是电流的平均值还是有效值?或者是其他什么值?

网友A:
纯直流电压档显示的是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直流电压档显示的是平均值

显示的是直流部分的平均值吗?不是通过平均值计算出的假有效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的是直流部分的平均值吗?不是通过平均值计算出的假有效值吗?

怎么叫假有效值? 直流成分的“有效值”就是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叫假有效值? 直流成分的“有效值”就是平均值

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帖子里18楼朋友的测量数据(电流测量部分),我也有同样的疑惑,没想明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88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帖子里18楼朋友的测量数据(电流测量部分),我也有同样的疑惑,没想明白!
https: ...

半波整流是直流。但是,通俗点说是脉动直流,可以分解为一个直流分量和一个交流分量!对于大部分万用表来说,用直流挡测就是测的直流分量(直流分量其实就是半波整流的平均值,因为交流分量的平均值是0),用交流挡测就是测的交流分量!极个别表的交流档并不屏蔽直流分量,测出来的是交直流混合有效值也就是AC+DC的值!这只是极个别表,通常只有具备AC+DC测量功能的表才能测量AC+DC混合后的有效值。一般的表只能测量交流分量或者直流分量,混合后的有效值要通过测量得出的AC值和DC值,平方和开根号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帖子里18楼朋友的测量数据(电流测量部分),我也有同样的疑惑,没想明白!
https: ...

1、你先要知道傅里叶级数,半波整流波形是包含直流分量(0次谐波)+n次谐波叠加的成分
2、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的是直流分量的值,无所谓有效值、平均值,因为直流的算数平均数和平方平均数是一回事。学过基本不等式吧,直流任意时刻电压都是相等的,自然所有平均数都是相等的。
3、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的是n次谐波的电压,真有效值芯片理论上可以测量n次谐波的真有效值叠加,但囿于耦合电容的频响,交流频率值越高,电容的负载效应越明显,测得电压值会下降,所以万用表无法测量任意次谐波,这也就是万用表的交流频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