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谷科技GIE270-54A拆机测试

楼主(2023-11-06):
今天拆了一个gie270-54a,额定电压54V,电流5A,自带调流调压电位器,测试50-57V之间调压,0到12安调流,超过12安没有测试,不建议超过8a电流使用,那样变压器发热厉害。
外观很好看,成色很新

拆开上盖

满满的电子元件

自带103电压电位器、104调流电位器,

网友:
满满的电子元件

网友A:
越是高级电源小白越是束手无策,各种保护太健全。楼主这自带调流挺好,想改大范围调压需要看看有没有大神发教程,不懂瞎弄容易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是高级电源小白越是束手无策,各种保护太健全。楼主这自带调流挺好,想改大范围调压需要看看有没有大神发 ...

估计那个103电位器换104也能大范围调压

网友B(2024-01-06):
请问输出端子怎样接才能输出5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输出端子怎样接才能输出54V

这个电压是那个蓝色的电位器调整的,输出端con协议没有用过

网友:
正好手头也有两个,看来可以改可调玩啊!

网友:
楼主,这尾插如何定义接线的啊?谢谢。

网友:
接电源的火线、零线、地线在尾插板子上有标注L N E ,输出好像在CON1上?

网友C:
CON1左边1-5脚正极输出,空一针后的7-11脚负极输出。L和N段给上90V直流电压也能工作,不过调压的103电位器可调范围太小了,不知道能否做到从0到5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1左边1-5脚正极输出,空一针后的7-11脚负极输出。L和N段给上90V直流电压也能工作,不过调压的103电位器 ...

是的,调压电位器只能51-57V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1左边1-5脚正极输出,空一针后的7-11脚负极输出。L和N段给上90V直流电压也能工作,不过调压的103电位器 ...

不知道103电位器能不能换一个104电位器

网友D:
这种不错,给48电动车快充,能跑满电动自行车车充电桩功率上限(我们这边按时间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错,给48电动车快充,能跑满电动自行车车充电桩功率上限(我们这边按时间算) ...

这个不能在家里面充电,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错,给48电动车快充,能跑满电动自行车车充电桩功率上限(我们这边按时间算) ...

不改电位器可以最高57v,电流可以调节,我测试了一个57v6a长时间工作温度在40多度,室温25度。电流再大温度应该会更高

网友:
这个不是恒流吧,如果过流了就直接保护了是么?所以没办法直接当锂电的充电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错,给48电动车快充,能跑满电动自行车车充电桩功率上限(我们这边按时间算) ...

这个没办法恒流吧,电池电压低时直接过流保护了吧

网友E(2025-06-26):
引用 网友C:
CON1左边1-5脚正极输出,空一针后的7-11脚负极输出。L和N段给上90V直流电压也能工作,不过调压的103电位器 ...

除了火线零线地线输入端标注明显外,我看还有有17组三针,你讲了1-11,其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火线零线地线输入端标注明显外,我看还有有17组三针,你讲了1-11,其他呢? ...

3*3是零火线,2*3是地线,1-11正极地负极,其余的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