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08魔改无刷暴力风扇+车载吸尘器+喷雾器

楼主(2023-11-06):
因为工作原因车内经常有灰,需要一把可吹可吸的多功能风扇,在淘宝上找了好久从19-299的吹风机都买回来测试,结果都不理想。主要是风力不够、充电速度慢、吸尘效果鸡肋、颜值差。因为手里有一把大有5208手电钻,刚好两块电池。所以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一把暴力风扇。制作前先搞定无刷电机。对比了好久,决定采用每分钟11万转直径40mm的无刷涵道风扇,用它的目的就一个够暴力。测量电钻内部空间发现大概有38mm,如果想装下40mm的电机还需要扩展一下,不过好在扩展空间是够用的需要打磨一下才能装下。电机到货后第一步是需要重新绕组,因为电机原线圈是适用110V的电压。想改成12V的需要重新缠线。

拆开后的电机

缠好线的定子

打磨外壳,安装防尘网。

缠好电机后把5208原厂的驱动板和电机接在一起测试性能,果真没让我失望,那是相当的暴力。近距离吹称可达到380克,之前买的风扇最多也就吹200克。

测试没问题就是安装了,电钻的后面要开孔用于增加进风量,前面出风口要加个风嘴,最终的成品是这个样子。可一键切换正反转,吹吸两用

后续又陆续开发了其它配件,如吸尘用的储尘桶、细吹嘴、喷壶等。

储尘桶还在开发中,敬请期待吸尘效果(PS简单测试过,吸尘效果秒杀市面上所有车载吸尘器。)

视频:

网友A:
厉害380克,电钻原装主控,无级调速,五金喷嘴怎么搞的?做成18伏感觉更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380克,电钻原装主控,无级调速,五金喷嘴怎么搞的?做成18伏感觉更趁手 ...

忙猜是电风枪送的

网友:
也想搞个好用的车载吸尘器,车用+家用。楼主这个真牛

网友:
要起飞的感觉咯

网友:
这个改的很牛掰的样子

网友:
吸尘效果早点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380克,电钻原装主控,无级调速,五金喷嘴怎么搞的?做成18伏感觉更趁手 ...

喷嘴前两天刚好有需要    搜索“不锈钢变径”   各种常用尺寸都有

网友:
楼主真土豪,大有手电钻都拿来改,很多人都还在用几十块钱的手电钻呢。

网友:
你说大有的厂家怎么不出这些,白瞎手里的大有电池,都没地用,烦死了。

网友:
这是高手,能搞个详细一点的教程吗

网友:
这个是相当的哇噻

网友:
真正的高手

网友:
40的电机太贵了。29的就够用,主控和电池用好点的就行。暴力模式 300g风力不是问题。这种风扇只有朝扇叶的对向吹才能发挥性能,单靠换相调整正反转的话,反向吸气达不到最大性能。想要吸气也暴力,只能物理调换出风方向才行。就是吸气的时候,用电钻屁股那边做进风口。

网友B:
请问:喷雾器是什么原理,具体结构如何?
前段时间用洗地机风机+牧田款电池做了个吹尘器,风力也够暴力的。但发现除了清理电脑机箱偶而用用外其他用得着的地方太少了,如果能仿照楼主做个喷雾器,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喷雾器是什么原理,具体结构如何?
前段时间用洗地机风机+牧田款电池做了个吹尘器,风力也够暴力的。 ...

这个就是喷壶,和喷砂原理差不多。

楼主:
储尘桶做好了,效果非常哇塞,27.6克的指甲刀都能吸进去。就问车载吸尘器这一块还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