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发一次LQ1060S电池内阻仪求助!

楼主(2023-11-06):
再老铁那收来一台坏的LQ1060S电池内阻仪,想自己搞一下,故障是能开机,显示内阻44.153mΩ,正常显示是OL。测电池内阻不行,例如测18650锂电内阻显示0.125mΩ不对,这个一般都是几十毫欧的。但是电池电压基本与万用表一致。电压是没问题的。在200mΩ挡测什么内阻都几乎是0 。这个看着又好像表里的数据丢失了。请知 道这电池内阻仪如何搞的告知一下。先谢谢~~

网友A:
我记得设置里面有校准选项,可以对单个量程校准,你找几个高精度的电阻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B:
拆看让坛子里的大佬看看。不然光看外壳估计知道的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看让坛子里的大佬看看。不然光看外壳估计知道的也少

这个坛里都有这个主板的拆机,所以我没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设置里面有校准选项,可以对单个量程校准,你找几个高精度的电阻重新校准一下? ...

我想应该不是校准的问题吧。如200mΩ档测什么电池内阻都几呼为0。

网友C:
在200mΩ挡测什么内阻都几乎是0 。
说明,程序没问题。这个档位有硬件故障了。
拆开,先拆为敬。

网友:
联系售后维修

楼主:
这个是在老铁那买的,不是在某宝或其它地方购的。我想他也是二手的,我购买时也很旧的。但最主要我想自己先搞一下。第一次搞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200mΩ挡测什么内阻都几乎是0 。
说明,程序没问题。这个档位有硬件故障了。
拆开,先拆为敬。 ...

一到手都拆开了,只是坛里也有拆机图也是一模一样我就不发出来。目测主板没有坏元件,看来有点辣手,所以才发到坛里请教一下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这个电池内阻仪终于修好了。出问题的是里面的一个运放芯片坏了(TL084c)。修好后用了一段时间很稳定,迟点买些高精电阻校正一下,我想这样精度高些。

网友D(2024-02-06):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内阻仪终于修好了。出问题的是里面的一个运放芯片坏了(TL084c)。修好后用了一段时间很稳定,{:01 ...

你好,这个有办法链接电脑吗。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拿出来用才发现不支持电脑联机 设置里面有串口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有办法链接电脑吗。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拿出来用才发现不支持电脑联机 设置里面有串口开关 ...

淘宝联系新睿测电子   我就是跟他们要的  不过驱动有两个版本旧版CP2012 新CH34X  你问他们要

网友:
修这个要专业的。。